单机弧焊站带一外部变位轴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11-06):
   单机弧焊站带外部变位轴,用的是安川DX200的弧焊机械手,外部变位轴是用本体机器人加了扩展脉冲模块带动的,厂家已调试好,但对于其中的程序有些不明白,还望高手帮忙解答下,问题描述在图片中,谢谢!

楼主:
没人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A:
你这个是带外部轴的工作站,轴组R1+S1,所以每一步都会多一个MOVJ,也就是外部轴的命令。SMOVC是加协调的圆弧命令(外部轴和机器人同步联动焊接用的),按数字键4可以切换S。

哎呦,不错儿♪*^_^*♪……

网友(2016-03-31):
4是协调开,7是联动开,很有用的,加号后面的movj是主侧的指令,即外部轴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