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如何安装?熔断器正确安装方法

楼主(2015-11-06):
熔断器是根据电流超过规定值一段时间后,可以以自身产生的热量使熔体熔断的电流保护装置,是应用最为普遍的保护电器之一。用户在购买熔断器产品后应该如何安装呢?下面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熔断器正确安装方法。

熔断器安装方法

1、安装前,应检查熔断器的额定电压是否大于或等于线路的额定电压。熔断器的额定分断能力是否大于线路中预期的短路电流熔体的额定电流是否小于或等于熔断器支持件的额定电流。

2、熔断器一般应垂直安装应保证熔体与触刀以及触刀与刀座的接触良好,并能防止电弧飞落到邻近的带电部分上。

3、安装时应注意,不要让熔体受到机械损伤。以免因熔体截面变小而发生误动作。

4、安装时应注意,使熔断器周围介质的温度与被保护对象周围介质的温度尽可能保持一致,以免保护特性产生误差。

5、安装必须可靠,以免有一相接触不良,出现相当于一相断路的情况,致使电动胡因断相运行而被烧毁。

6、安装带有熔断指示器的熔断器时,指示器应安装在便于观察的位置。

7、熔断器两端的连接线应连接可靠。螺钉应拧紧。

8、熔断器的安装位置应便于更换熔体。

9、安装螺旋式熔断器时,熔断器的下接线板的接线端应安装在L方井与电源线连接,连接金属螺纹壳体的接线端应装在下方,并与用电设备相连。有油漆标志端向外,两熔断器间的距离应留有手拧的空间,不宜过近。这样一来,更换熔体时,螺纹壳体上就不会带电,从而保证了人身安全。

网友A(2016-12-16):
熔断器怎么安装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