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知识问答

楼主(2015-11-06):
1、施工现场临时用电什么情况下需编制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

答:用电设备在5台及5台以上或设备总用量50KW及50KW以上。此外应编制安全技术措施。

2、在建工程的外侧边缘与1KV以下外电架空线路的边线之间的最小安全距离应大于多少米?

答:4米。

3、变配电室要求做到“五防一通”指的是什么?

答:五防:即防火、防水、防雷、防雪、防小动物。一通:即保持通风良好。

4、使用的电气设备按有关安全规程,其外壳应有什么防护措施?

答:防护性接地或接零。

5、对电击所致的心博骤停病人实施胸外心脏挤压法,应该每分钟挤压多少次?

答:60-80次。

6、施工现场临时用电采用三级配电箱是指哪三级?

答: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

7、在操作闸刀开头和磁力开关时,为什么必须将盖盖好?

答:防止万一短路时发生电弧或熔丝熔断飞溅伤人。

8、电工在停电维修时,必须在闸刀处挂上什么警示牌?

答:“正在检修,不得合闸”。

9、施工现场专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力线路中,必须采用哪种保护系统?

答:TN-S接零保护系统。

10、我国根据环境条件不同规定安全电压有哪几个等级?

答:6、12、24、36、42为安全电压额定值等级。

11、施工现场配电系统的漏电保护应如何设备?

答:应按两级设置,并应具备分级分段漏电保护功能。一级漏电保护设在开关箱,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大于30mA,客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小于0.1s。另一级漏电保护应设在总配电箱。

12、接地装置的接地体应采用什么材料制作?

  答:施工现场接地装置接地体应采用圆钢、钢管、角钢、扁钢等材料制作,螺纹钢不能作接地体。

13、配电屏(盘)上的配电线路应有什么标志?

  答:配电屏(盘)上的配电线路应编号,并标明用途。

14、什么叫触电,它对人体有什么危害?

  答:电流通过人体进入大地或其他导体,形成导电回路,这种情况就叫触电。触电时人体会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按其形式可分为电击和电伤两种。

15、常见的触电事故是怎样发生的?

答:(1)人体直接接触带电体。

(2)人体接触发生故障的电气设备。

(3)与带电体的距离过小。

(4)跨步电压触电。

16、什么叫短路?

答:电源两端直接短接,从而导致电路中的电流剧增,这种现象叫短路。

17、什么叫断路?

答:断路是在闭合回路中发生断线,使电流不能导通的现象。

18、对短路保护有何要求?

答:短路保护应能保证当发生短路时,或接近于短路电流数值的电流出现时,可靠地切断电源。

19、过载保护有何要求?

答:过载保护庆能保证当线路或设备的负荷超过允许范围时能自动切断电源的保护。

20、接地和接零按其作用分为四种方式,请说出哪四种?

答:(1)工作接地。

(2)保护接地。

(3)保护接零。

(4)重复接地。

21、什么叫中性线和零线?

答:(1)低压侧星形接法的配电变压器,其三相线圈的公共点称为中性点,由中性点引出的导线即中性线。

(2)如果发电机和变压器和中性点是接地的,则这时的中性点称为零点,中性线则称为零线。

22、从安全角度来理解电气设备为什么要接地?

答:从安全角度考虑:

(1)消除漏电。电气设备如果通电部分的绝缘性能欠佳,就会轻则感到“麻手”,重则伤人。倘若接地,漏电电流就从地线漏到大地,从而保护了人身安全。

(2)避免雷击。电气设备上的避雷器是一种防止雷击的器件,必须埋好地线,以便引雷入地。

(3)消除感应。电气设备会受到静电感应,如果机壳接地,就可将感应电荷安全地导入地中。

23、在同一配电线路中不允许一部分接地,另一部分设备接零,这句话对吗?

答:对。

24、由同一个变压器供电的采用保护接零的配电系统中,能否同时采用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为什么?

答:(1)不能混用。

(2)如果个别设备采取了保护接地措施,而离开零线网,则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当采取保护接地的设备发生碰壳时,这里该设备和其他所有接零设备的外壳对地电压也都升到110伏,以至所有接触该设备和接零设备的人都有触电危险。

25、防爆场所电气设备的安全基本要求是什么?

答:防爆场所对电气设备安全要求基本原则是整体防爆。整体防爆是指在爆炸危险区内,安装使用的电气动力、通讯、照明、控制设备、仪器仪表、移动电气设备(包括电动工具)及其输配电线路等,应全部按爆炸危险场所的等级采取相应的措施,达到要求。如果其中之一不符合爆炸危险场所的要求,也就不能说达到了电气整体防爆,就存在着爆炸危险。

26、具备哪两个条件会发生电气火灾和爆炸?

答:(1)场所空气中存在各种可燃易爆物质。

(2)电气装置中产生引发火灾和爆炸的火源。

27、电气设备着火灭火的安全要求?

答:首先要设法切断电源,采用适当灭火机,如二氧化碳、二氟一氯一溴甲烷、干粉等灭火机。

28、防止电气装置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应采取哪些安全措施?

答:(1)根据周围环境和生产性质,选用合适的电气装置。

(2)电气装置不得超负荷运行。

(3)要保证电气装置的安装与检修质量,使之处于良好状态。

(4)电气装置附近禁止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并配备消防器材。

(5)动火作业,必须办理动火许可证。

29、避雷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答:当遭到直接雷击时,能迅速地将雷电流引入地下,保证在放电时,雷电流能安全地分散。

30、为什么电线接头不好会引起火灾?

答:电流流过导线接头,设备都会发热,电流发势量与电阻大小成正比,当接头不好,接触电阻应大为增加。因此发热量大大增加,使绝缘层烧坏而引起火灾。

31、在建工程与临近高压线的安全距离为多少?

答:1KV以下距离为4米;1-10KV距离为6米;35-110KV距离为8米;154-220KV距离为10米;350-500KV距离为15米。

32、施工现场的架空线路的档距、线间距离如何规定?

答:档距应不得大于35m;线间距离不得小于0.3m。

33、施工现场架空截面有什么规定?

答:铜导线截面积不小于10平方毫米,铅导线水小于16平方毫米。

34、为什么保险丝不能用铜、铁丝代替?

答:因为铜、铁丝的熔点比保险丝的熔点高,当电流突然增大时,不能即刻熔断,起不到切断电流的保险作用,会使电气设备因短路或过载而起火。

35、安全电压的电源使用范围有哪些?

答:(1)室外灯具距地面低于3m,屋内灯具距地面低于2.4m时,就采用36V。

(2)使用行灯其电源的电压不超过36V。

(3)隧道、人防工程电源电压应不于36V。

(4)在潮湿和易触及带电体场所电源电压应不大于24V。

(5)在特别潮湿场所和金属容器内工作照明电源电压不得大于12V。

36、一套完整的防雷装置包括哪些?

答:有避雷针、避雷网、避雷带、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

37、旋转臂加械起重机的任何部件或吊物边缘与10KV以下的架空线路边线最小水平距离应为多少?

答:不得小于2m。

38、在架设外电防护设施时应有什么人员负责监护?

答:应有电气工程技术人员或专职安全人员负责监护。

39、什么是TN-S接零保护系统?

答:具有专用保护零线的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系统叫TN-S接零保护系统,俗称三相五线制系统。

40、保护零线的统一标志是什么?

答:绿/黄双色线。

41、禁止使用什么导线作电气设备的负荷线?

答:绿/黄双色线。

42、配电箱、开头箱的安装高度有何规定?

答:固定箱的下底与地面的垂直距离为1.3-1.5社。移动箱的下底与地面的垂直距离为0.6-1.5米。

43、配电箱、开头箱中导线的进、出线口有何规定?

答:进、出线口应设在箱体的下底面,严禁设在箱体的上顶面、侧面、后面或箱门外。

44、照明灯具的安装高度有何要求?

答:室内灯具距地面不得低于2.4米,室外灯具不得低于3米。

45、照明系统中的第一单相回路上灯具和插座数量不宜超过多少个?

答:25个。

46、配电室的门应向内开还是外开?

答:应向外开。

47、手持电动工具所采用的漏电保护器,其动作参数有何规定?

答:应选用漏电动作电流小于15毫安,漏电动作时间小于0.1秒的漏电保护器。

48、对保护零线的线路有何规定

答:保护零线上不得装设开头或熔断器

49、保护接地电阻、重复接地电阻、工作接地电阻、防雷接地电阻值有何规定?

答:工作接地电阻值和保护接地电阻值不大于4欧姆,重复接地电阻值不大于10欧姆,防雷接地电脑阻值不大于30欧姆。

50、什么叫工作接地?

答: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的接地叫做工作接地。

51、什么是保护接地?

答:保护接地是将电气设备正常运行时不带电而故障情况下可能呈现危险的对地电压的金属外壳(或构架)和接地装置之间作良好的电气连接。

52、什么是保护接零?

答:保护接零是将设备在正常情况下带电的金属外壳或构件等用导线与系统零线进行直接连接。

53、什么是重复接地?

答:在中性点接地的电力线路中除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以外,在零线上一处或多处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再次连接称为重复接地。

54、白炽灯、高压汞与可燃物、可燃结构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多少?

答:0.5米。

55、引起触电事故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答:(1)使用有缺陷的电气设备,触及带电的破旧电线,触及未接地的电气设备及裸露线,开头,保险等;(2)无保护性的地线或地线质量不良;(3)非电气工作人员进行电器维修;(4)不按规定使用安全电压的便携式灯具;(5)缺少电气危险警告标志。

56、施工现场电气发生火情,可否用水及泡沫灭火器进行灭火?

答:不可。

57、当发现有人触电时应如何急救?

答:首先迅速接电闸或用木方、木板等不导电材料,将触电人与接触电器部分分离开;然后抬到平整的场地施行人工急救,并向工地负责人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