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0KV变配电设备安装调试存在的问题及措施

楼主(2015-11-06):
10kV配电设备是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安全运行对供电企业很重要,正确的调试与安装是确保安全运行的关键,本文分析10kV变配电设备安装调试中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仅供参考。

  1.低压配电设备安装前准备

  1.1设计图纸的熟悉

  设计图纸的审阅。审查员要全面,细心的核对设计图纸,包括原理图、安装图、主要材料、电气设备等是否正确、合理的布置。

  施工要求明确。电气施工工艺、施工顺序、安装标高、轴线、孔洞地沟的位置、预埋构件、电气线路及管线之间的安全距离、以及建筑结构图都要清楚。

        1.2 施工条件熟悉

  熟悉施工现场电气设备、加工件、材料、仪表等状况;落实高空作业、触电保护、防火安全措施状况;临时设施情况包括:用水、用电、道路、设备材料等;熟悉电气施工设备相关的地坪、墙面、基础、沟道等完工情况。

  2.安装配电设备

  2.1 调整母线

  施工实施安装母线前,应调整从厂家运回工地途中弯曲变形的硬母线。

  不平整的母线放在母线校正机中操作,利用母线校正机千斤顶的力量将母线校正。或使用母线平弯机煨弯母线时,提起手柄,讲需要弯曲的母线穿在平湾机两个辊轴之间,弯曲部分放在辊轴上,校正无误后, 拧紧龙门压力丝杆, 慢慢压下平弯机的手柄,使母线弯曲。操作时避免母线产生裂纹,注意用力不要过度,当母线弯曲到一定程度,可用样板进行复核检查,达到合适的弯曲度。

        2.2 敷设电力电缆

  电缆标识要清晰可辨包括其型号、规格、走向、起始端等。在进行电力电缆敷设时,要保证电缆弯曲半径负荷规范要求,以防止电缆的扭伤和过分弯曲,电缆的外径比值和电缆的弯曲率不可以小于以下规定,例如:油浸纸绝缘电力电缆,其铝包为二十五倍,铅包为十五倍;

  敷设35kV及以下的纸绝缘或全塑绝缘电缆的最低温度不得低于零度,若必须敷设时,则应用通以低压电流或提高环境温度的方法,给电缆预热,但严禁用火焰直接烘烤; 应做中间接头, 以防止电缆受机械应力时造成损伤,并便于维修;在垂直面引向水平面处、电缆保护管出口处、建筑物伸缩缠处及长度较长的电缆线路,应留有一定长度裕度,有条件可沿路径做蛇形敷设。

     2.3 安装变压器时需注意

  安装时要注意检查高压线包有否损坏和移位现象;高压绝缘子有无碰擦和损伤;湿度显示仪表是否齐全。变压器筒体内严禁任何杂物落入,箱体要接地可靠,工作接地截面应符合规范要求,不小于变电所内接地干线截面。变压器就位应认准高、低压侧的方向。变压器本体应水平放置,其安装水平度允许误差2‰,垂直度允许误差为1.5‰。根据变压器出厂要求,就位后加装变压器隔振器。然后对有载调压器、测温装置、控制箱等附件进行安装。

  变压器安装完成后试运行前应检查所有紧固件、连接件安装是否牢固;变压器附带湿控设备等辅助器件是否正确安装。必须按规范及厂家说明书要求进行调整试验, 对每一项试验按照规定的方法完成。

  所有试验使用的仪器,均应在校验有效期内,试验结果要记录在测试报告上。

        2.4 安装断路器

  安装断路器前应先检查断路器绝缘外壳是否裂损;操作手柄是否存在裂损;确认断路器电路的分、合状态和信号指示是否相符。用4吋螺丝刀卸下断路器四角固定螺丝,取下断路器绝缘外壳上盖和断路器三相灭弧罩,装上断路器三相灭弧罩,扣上断路器绝缘外壳上盖,将断路器四角用螺丝固定,合上断路器,观察断路器指示是否在“合”的位置;断开断路器,观察断路器指示是否在“分”的位置。

        2.5 安装隔离开关

  在进行隔离开关安装时应注意操作时其联杆传动机构和把手在运动中不可有传动间隙和任何框量,一般推荐使用锥度销连接。户内隔离开关操作机构与联杆及轴连接时,可采取配钻孔、配攻丝,然后用螺栓连接的方法完成。操作机构安装过程中,要注意使各支撑轴承的位置尺寸准确,保证操作机构与连杆不受到操作力以外的阻力。

        3.调试配电设备

  3.1进行调试维护母线

  母线安装后,应检查导线、金具有无损伤、是否光滑;观察母线的涂漆或示温片有无变色现象,以判断母线接头处是否发热或有过热现象。每间隔半年至一年进行一次母线、绝缘子清扫,特别是污秽地区,应增加清扫次数。每两年至少进行一次各种型号线夹的紧固检查。配合配电装置的试验和检修,检查母线接头、金具的紧固情况与完整性,对状态不良的部件应及时修复。配合电气设备的检修,对母线、金具进行清扫,除去支持架的锈斑。更换有锈斑的螺栓及部件,涂刷防护漆等。

        3.2 电力电缆进行调试维护

  每年广东地区春秋两季对户内、外电缆终端头进行检查,要清理尘土、油污,并检查绝缘套管有无损坏,接头有无过热、流油、流胶等现象。

每周应沿电缆走向巡回检查一次,补充丢失损坏的标桩,更换损坏的盖板,填平凹陷洼坑,堵塞入室电缆沟的渗进水口。

        3.3 电力变压器调试

  测量绕组的直流电阻,25MVA 的三相变压器,各相测得值的相互差值应小于平均值2%, 线间测得值的相互差值应小于平均值的l%。

  所有分接头的变压比与制造厂铭牌数据相比应无明显差别,并符合变压比规律。变压器的三相结线组别需符合设计要求及铭牌上的标记。

  测量绕组的绝缘电阻及吸收比,绝缘电阻值不应低于出厂值的70%,吸收比与出厂值相比需无明显差别,常温下不小于1.3。

  测量绕组的直流泄漏电流。进行绕组工频耐压试验, 当变压器容量特别大时,可做直流耐压试验。

  3.4 调试断路器

  测量绝缘拉杆的绝缘电阻、有机物制成的绝缘拉杆的绝缘电阻、测量分、合闸线罔的直流电阻和绝缘电阻、测量每相导电回路的直流电阻、测量断路器的分、合闸时间、测量断路器主触头分、合闸的同期性、测量断路器合闸时触头的弹跳时间、测量断路器分、合闸线圈的最低动作值、工频耐压试验。

  3.5 隔离开关调试

  首次操作开关时,需缓慢合闸和分闸。合闸时要观察触刀存在侧向撞击,存在撞击情况,应改变触头的位置使触刀片刚好插入触头,注意插入深度不小于其宽度的90%,但不可过大,以免冲击绝缘子端部。触刀与触头的底闸需保持3~5mm 间隙, 否则应调整直连接头改变连杆的长度,或调节开关轴上的制动螺丝,改变轴的旋转角度,以调整触刀插入的深度。

  综上所述:电气设别安装和调试在施工中是很关键,为保障施工安全可靠性,必须采取预防措施。

网友A:
顶一个!

设备安装调试存在的问题及措施,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