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功率及其直流电源选型问题

楼主(2015-11-06):
 现有一套步进电机,其驱动器电源为AC或DC20——60V,准备用24V开关电源供电,

1、请问怎么算出其大概功率,以此来确定开关电源的功率?

     注:查过资料,得到如下两个结果,关键是其中的转矩M得不到具体数值,算不出功率

          (1)  P= Ω·M

                     Ω=2π·n/60

                     P=2πnM/60
                     Ω为角速度,r/s
                     n为转速,r/min
                     M为力矩,N/m

           (2)P=2πfM/400(半步工作)
                     f为频率,Hz

2、其驱动器脉冲信号电源要求5v,10mA左右,准备共用24V开关电源,并串联电阻来得到5v 电源,

    算得所需电阻及其功率为:

         U=24-5=19V
         I=10/1000=0.01A
        R=19/0.01=1900Ω=1.9kΩ

        P=I²R=0.01²×2000=0.2W
     接近此规格的电阻为2K、0.5w的,但是电阻偏大,得到的不是标准5v 电源,对驱动器和步进电机有影响

     吗?

请教大家了!

先谢谢了!

网友A:
1、算功率是没有意义的,既然选定了DC24V的电源,算驱动器电流就是了。

2、看你偏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算功率是没有意义的,既然选定了DC24V的电源,算...

请问

1、驱动器电流怎么算呢?拨码开关设置的是峰值电流,用这个?

2、这么说,电阻偏差越大,其影响越大?

     那么若用2k电阻,电阻大了100Ω,其实得到的是4V电压,按理说影响较大?

    但是网上说一般都用2k啊?

网友A:
1、驱动器电流怎么算呢?拨码开关设置的是峰值电流,用这个?

电机的最大电流,或者是驱动器的最大电流(确保驱动器设置的电流不大于电机电流),另外至少再乘1.5倍

2、这么说,电阻偏差越大,其影响越大?

当然,

那么若用2k电阻,电阻大了100Ω,其实得到的是4V电压,按理说影响较大?

这不算大。

但是网上说一般都用2k啊?

没有几个人真的算过,测过,多数是人云亦云。对于大多数驱动器,接2K电阻都可以用。绝对稳妥的办法是咨询驱动器厂家,不过一般没有必要。驱动器的接口也不是纯电阻,本身用19V除10mA也就是估算。外接电阻一般在1.2K到2.2K之间,都问题不大。1.7K或2K的都比较保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驱动器电流怎么算呢?拨码开关设置的是峰值电流,用这...

讲解非常详细,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