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动力工业洗衣机设计

楼主(2015-11-06):
双动力洗衣机设计要求及解决方案

一、 双动力全自动洗衣机的控制要求分析

1、PLC投入运行,系统处于初始状态准备好启动;波轮电机和内桶电机都上电。

2、按下启动按钮,控制进入进水状态,进水指示灯亮。

同时可判断洗涤对象的量的大小。分多量,和少量,进行两个进水模式洗涤。

确定洗涤量后,参数自动设置。

3、水位达到高水位时,停止进水并开始洗涤正转;洗涤指示灯亮。

4、正转30s后暂停;洗涤指示灯亮。波轮正转,内筒反转。

5、暂停2s后开始洗涤反转;洗涤指示灯亮。波轮反转,内筒正转。

6、反转30s后暂停;洗涤指示灯亮。

7、暂停2s后,若正、反转未满5次时,返回从正洗开始的动作;洗涤指示灯亮。

8、暂停5s后,若正、反洗涤满5次时则开始排水;洗涤指示灯亮。

9、水位下降到低水位时,开始脱水,同时排水;脱水指示灯亮。脱水时只有内筒正转。

10、脱水30s即完成一次从进水到排水的大循环过程;

11、若完成2次大循环,洗完报警3s后自动停机;

12、可以按“停止”按钮实现手动停止进水、排水、脱水及报警;

一、根据控制要求,设计程序控制流程图

二、根据控制流程图,确定需要的编程软元件,以及确定软元件对应的状态序号。

三、电气选型

四、系统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分配。

五、电气控制原理图及接线图。

六、部分梯形图程序截图

程序 下载后,PLC打到RUN状态,M8002闭合一个周期时间,激活S0初始状态。

初态下复位计数器。

如果按起动按钮并且洗衣机盖门是关闭的,才可以起动,否则没法启动。也就是转换调价不满足。

顺控程序分块,主要看STL指令和RET指令,每一个状态都是由STL开始,RET结束。

下图中,转移条件满足,转入S20状态。

程序说明

整个程序是由顺控程序和基本逻辑指令两部分构成。

最开始是顺序程序,当然,在PLC工作中,CPU在同时执行着活动状态和后面的逻辑程序。

只是扫描速度比较快,给人的感觉是同时在执行。

网友A:
楼主洗衣机一般都是单片机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