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电机发热的原因有哪些呢?

楼主(2015-11-06):
请问导致电机发热的原因一般有哪些呢?

请回答 谢谢!

网友A:
呵呵,这原因太多了

环境温度过高

散热系统故障,如风扇故障损坏

过载导致的电流高,电机温度高

电动机缺相

电压过高或过低

网友B(2015-12-08):
这个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仔细观察应该能找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