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 外加通信模块CP343-1与上位机通信

楼主(2015-11-06):
S7-300plc 外加通信模块CP343-1与上位机通信,目前还不知上位机用什么软件和驱动。但通信协议我有如图,请问当我用 FC6  收到  查询命令帧时  怎样在 300的程序里 判断 前四个字节收到是‘CAEP’,下两个字节是“YL”有哪位大神做过类似的项目 ,求教啊

网友A:

那么上位机和PLC之间是进行以太网的方式通信。如果使用组态软件的话,很简单的。

只需要根据通信协议定义好地址就行。

网友B:
CP343-1应该是以太网通讯,设置好地址就行了。

网友C:
是不是和自己写校验程序差不多啊,反正校验程序挺难得,网上应该可以下载到。

网友D:
S7-300plc 加通信模块CP343-1与上位机通信,是用TCP/IP 协议的,可以通过CP343-1上的MAC 地址查找链接设置IP地址,用MPI联机S7-300 在硬件组态里设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343-1应该是以太网通讯,设置好地址就行了。

 这个我知道,关键是怎么判断上位机发送来的信息,然后我在作出响应,上位机发过来的是不是ASCII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