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S05100通讯求助

楼主(2015-11-06):
 本人弄了两个DOP-BS05100 用现在官网上下再的最新的软件打开,用USB线连接 ,连接时显示安装驱动,然后就找不到驱动,安装失败,所以也不能上传和下载,求有知道的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貌似是安装失败,再试试,论坛用过台达的可以说一下!

网友B:
现在的B屏软件是DOPSoft 2.00.04.04。它会提示安装驱动的:DOP HMI USB Driver!但如果你的屏是冒牌货,那肯定连不上的;因为台达屏一般都要1800到2000左右。

楼主:
解决了在设置里面将USB设置成1,就自动安装驱动成功了

网友:
楼上的,请问在哪里把USB设置成1啊

网友C:
按背后的 SYSTEM键(有些屏在电池盖板下)或在屏幕空白处长按3秒以上,进入触摸屏的系统菜单,选一个人头标志的MISC,其中有一个选型叫USB模式,出厂新屏都默认是2的。另外编程的时候注意一下,新版软件中,在“选项——设置模块参数——其他”里,有一个“USB上下载模式”,记得把它切成DISK,默认是CDC,如果不改,下载之后USB模式又会被切成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