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高速计数器的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5-11-06):
台达DVP-EH3想请教台达大神,我有两个伺服反馈的信号要给PLC,还有两个编码器的单相信号给PLC,还有一个NPN的感应头信号也要给PLC,这样算下来要用到5个高速计数器,伺服的要AB相高速计数器,编码器的要一相高速计数器,那么这个感应头的我应该用程序中断型高速计数器吗,我的问题是用了X0X1的AB相高速计数器,我还可以用X2的程序中断型高速计数器吗,这样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可以实现,台达有一个指令是及时输出的指令,楼主可以去看看

网友B:
小型机需要用到那么多“高速计数器”实属少见,这里有一个响应频率问题。建议向当地技术支持咨询一下!如果预算充裕的话,可以考虑AH500中型机或者加装HC高速计数特殊功能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型机需要用到那么多“高速计数器”实属少见,这里有一个...

 伺服反馈信号和编码器信号是一用一换,在同一时间只会有一组信号工作,所以频率不是问题,感应头的频率更低了,一圈只有10几个脉冲,我就是不知道感应头的高速计数器会不会受到伺服的AB相高速计数器的影响,因为我计划伺服的AB相接X0X1,感应头的用X2的软件高速计数器,这样会冲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jsyljb 小型机需要用到那么多“高...

应该问题不大,我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j...

 那谢谢哈,我只有等PLC回来了再试了,手册上也查不到这样的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刘雨菡2011 的回复内...

台达 REF—— I/O 状态即时刷新,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指令

楼主:
用不着这个指令吧,高速计数器都是用中断的,跟扫描周期没有关系,只不过这个指令我可以用在输出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

用不着这个指令吧,高速计数器都是用中断的,跟扫描周期没有关系,只不过这个指令我可以用在输出上面

网友C(2019-07-09):
你的那个NPN型的感应头是如果不是用作高速计数,没有必要占用高速计数器输入口。一般的输入端口就够用了。这样你的4个高速计数器端口就分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