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A 原点回归指令ZRN可用于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5-11-07):
  1、 相关资料说ZRN用于“与MR-H或MR-J2型伺服电机连接时”,请问用于控制步

      进马达不行吗?

  2、 还有PLSR指令其速度曲线是下图哪一种?

      本人对三菱高级指令不太熟,临时抱佛脚,请教大家了!

网友A:
步进也可以的,,图2 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也可以的,,图2 曲线

谢谢了!

网友B:
zrn指令可以用于步进电机控制,但是三菱FX2n系列的plc不支持该指令。plsy指令曲线是图2,三菱的pdf说明书上面有这个曲线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zrn指令可以用于步进电机控制,但是三菱FX2n系列的...

谢谢了

网友C:
现在都用3U以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