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监视模式提示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

楼主(2015-11-07):
我的电脑是没有连接PLC,我想实现不链接PLC就对程序进行监视测试,但是一进入监视模式就会弹出这个提示,跪求大神指导。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知道解决办法的大神指教啊

网友A:
楼主请说明你的PLC型号和使用的软件版本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说明你的PLC型号和使用的软件版本0

 PLC型号是FX1N,使用的软件是MELSOFT系列的GX Develop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请说明你的PLC型号和使用...

楼主你是新手吧,第一次用三菱的编程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请说明你的PLC型号和使用...

楼主需要仿真,才能开始啊

楼主:
仿真就是这个按键吧?我按了就出现上面的错误提示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就是这个按键吧?我按了就出现上面的错误提示啦~

监视和仿真不一样,不是一个按钮

网友A:
楼主,三菱编程软件里有一个逻辑梯形图测试开始/结束,这个按钮就是仿真

楼主:
谢谢大神,我重新安装了编程软件再安装了一个仿真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
不连接PLC需要在仿真模式下操作,可以安装GX Works2,自带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