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小型液位开关

楼主(2015-11-07):
请问有没有那种精小型的液位开关?

度娘那也没搜到合适的。

我这个测量的是水封液位,水封黄磷。总高度也只有20公分。有没有精确检测高位的液位开关呢?

网友A:
您到底是要测水封厚度呢,还是要测水面的位置?!

这是两种不同的测量!

您得把问题讲清楚呢

楼主:
测量水面的位置。只需要一个高液位报警点,不用连续测量。

网友B:
这种液位开关市面上很多,浮球开关应该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水面的位置。只需要一个高液位报警点,不用连续测量。

“精小型液位开关”

也不是说几厘米直径的小浮球就不行,但你的这水么,它是热水,90℃左右是黄磷的水封呢,

热水么,就是说你怕是不敢忽视结垢的影响吧?

有木有过几天一清垢的心理准备?

误报一哈溢回罐,那可是个安全事故

呵呵

有些时候,控制元件的可靠性,是首位的,不敢忽视大意鸟

楼主:
谢谢了,已找到测量方法。就是一根硬铜丝做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