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行,遇到限位减速,再遇到限位停止,然后反转

楼主(2015-11-07):
新人 问一下可以用 变频器实现吗

网友A:
用变频能实现两速,限位减速是定速的话可以实现,用多段速度。反转估计不太好实现,也可以试一下限位接线上既有速度选择又有变频正反转控制。

网友B:
要求不是很多,变频器多段速度加正反转触点,限位加一些继电器组成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C:
变频器加PLC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是很多,变频器多段速度加正反转触点,限位加一些继...

网友D:
这个可以实现,输出信号组合实现多缎速度控制,方向用一个中继控制。方便的话用个小plc.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liaohuanbin  要求不是很多...

停止之后,加入一个时间继电器,然后反转,就可以了实现了!

网友F:
可以实现,远不如用一个plc方便

网友G:
变频器加plc加智能主令控制

网友H:
你可以看看伦茨84变频器,好像内部可以编程

网友I:
完全可以变频实现啊!!!!!!

网友J:
方法很多!有些厂家的变频器自带有多速度段功能!没有就得自己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实现,远不如用一个plc方便

是啊,肯定不如PLC好用,但是也要看成本啊???

网友K(2015-12-17):
加一个小东西啊,不用麻烦还可以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