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菲尼克斯的pc_worx是干什么用的,和opc有关系吗

楼主(2015-11-07):
最近要开发opc程序,目前还没有具体思路,请教各位大神一下这个软件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另外问一下opc控制设备,还需要开发server端程序吗?

网友A:
1、PC Worx软件是菲尼克斯PLC的编程软件套件,包括PLC编程软件,网络诊断软件等组成,由其全资子公司德国KW开发,也是4大软PLC软件商之一。

2、OPC控制设备如果设备厂商不提供OPC服务端的话,你需要自己开发服务端,话说如果自己开发服务端的话,还OPC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