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的控制

楼主(2015-11-07):
想通过电机的速度指令控制一个PWM信号频率的变化,电机转速与PWM信号的频率成正比。电机速度范围为(10-6000r/min),PWM信号的频率变化范围为50-5000hz,当电机在低速(10r/min以下)时对应PWM信号为50hz(即每个PWM信号周期为20ms)。遇到的问题是:若电机突然从10r/min加速至最大速度(整个过程约80ms),那么PWM信号的频率如果是在每个完整的周期完毕时更新,相当于加速的前20MS内PWM信号的输出频率一直为50hz,那么将不能达到控制要求(在这20MS内无正比可言);如果PWM信号的频率随电机转速即时更新,那么波形将非常乱,也不能达到控制需求。请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加入一个延时继电器,这样是不是可以

网友B:
您把一个周期拆成高/低两个部分,分别计算。控制起时间长度就是了。在变速过程中,不要强求脉冲的占空比一致。

另外,PWM是指脉冲(P)宽度(W)调制(M),一般是固定频率调整占空比,或者是固定高(或低)电平的宽度,调整另一个状态的宽度。您这个方式,叫PFM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