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的FP-XH

楼主(2015-11-07):
第一次用FP-XH C60T,这PLC是用USB端口连接的。我更新驱动用的是文件夹FPOR USB文件夹的驱动,安装到后面就出现Panasonic Electric Works SUNX PLC Virtual UART,系统找不到指定文件(如图)。求大神指导我后面要怎么操作?或者直接把这个松下PLC串口通讯文件发给我或者把那个FPOR USB 文件夹发给我。谢谢!

求企鹅

网友A:
楼主你的电脑系统是正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电脑系统是正版的吗!

 不是

网友B:
建议你可以用别的品牌的PLC的驱动去装这根线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你的电脑系统是正版的吗! ...

那就不好说了,有些系统必须要正版的

楼主(2015-12-12):
问题已解决,但是我不确定是原因是2个中的一个:

1、肯能是系统问题,于是我更换了系统。那么就要从新安装软件。2、原来我用的软件可能不支持,换了系统后我去官网从新下载的软件。于是就可以了!!!

网友C(2016-09-17):
肯能是系统问题,2,换了系统后去官网从新下载的软件。于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