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接触器老烧坏,怎么处理?

楼主(2015-11-07):
厂里的电容补偿柜的,接触器经常粘死,或者烧毁,以前一百安的,跟换一百二十五的后,还是一样,刚才看帖子说有电容专用投切接触器,是否可以用于此出?需要注意哪些?或者有好的建议?

网友A:
这证明瞬间投入时电流冲击很大,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不打算更换设备,有两种方法

一是采用电容器专用接触器,它本身有一个限流电阻; 二是串联一个电抗器。

当然电容专用投切接触器就属于加限流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证明瞬间投入时电流冲击很大,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打...

电抗器有,但是还有上述情况,我想能否在串一个电容专用切投接触器?这样是否会有双保险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今生缘  这证明瞬间投入时电流冲击很大...

可以的楼主想的很好啊!

网友C:
更换CJ19系列电容投切接触器就行

网友D:
还使用限流电抗器比较好,我们刚刚改过的,原来也和楼主说的情况一样,改后就好了。电抗器注意两边的安装一个方向,中间一个是反方向的

网友E:
有专用的电容补偿接触器,电容启动的时候瞬间电流也是很大的,所以导致烧毁接触器!可以去生产资料市场买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使用限流电抗器比较好,我们刚刚改过的,原来也和楼主说...

谢谢,回去看看,然后给领导建议下,不知道能否通过。

网友F(2019-11-12):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证明瞬间投入时电流冲击很大,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打... 内容的回复!电抗器有,但是还有上述情况,我想能否在串一个电容专用切投接触器?这样是否会有双保险的效果?

好主意,有机会我们也学习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