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户计时时钟SM420的求助

楼主(2015-11-08):
最近在使用中需要创建一个1S on, 9S off的用户计时时钟,我就想到了用SM420用户计时时钟。

    1.先创建一个名为pulse的程序段,指定扫描周期100ms;

    2.在pulse程序段内,用D100指定on的周期数,用D101指定off的周期数。

    但是观察下来发现SM420完全不变,一直off;后来把D100用K10,D101用K90代替,SM420也一直不变。请问是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楼主现在中国工控网在举办答题有奖活动: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0/640210_1.shtml

(给力奖上奖)每日求助优秀答疑者月度评奖活动第一期

所以建议楼主在帖子前面加上求助:

网友B:
1、如果你一开始就用K10,K90替代D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不会出现你目前的问题。

2、我个人认为是你一开始没有给D100,D101赋值,导致DUTY指令将SM420保持在了OFF状态。使用上电初始化给D100,D101赋值并重新下载程序应该可以解决。

3、另外的可能是你没有将PLC处于RUN状态。

楼主:
感谢回复!

我的PLC是run状态的。

刚才我又用simulator测了一下,是可以的,但有个现象,就是duty后面的n1 n2改完之后在模拟器下好像不会马上生效,要退出模拟器再重进才有效。

我不清楚是否我程序设置有问题,因为pulse程序之前的设置是scan,我后来把它改为fixed scan的,这没有重启CPU是不是它就不生效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用D100和D101就没意义了,我本来是希望后期能自动调整On Off的时间比的,不可能每次改了后去重启CPU。不知道有没人遇到这事?

引用 网友B:
1、如果你一开始就用K10,K90替代D的话,那么我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的PLC是run状态的。刚才我又用simu...

如果要将ON_OFF的定时时间动态化,那么直接用2个定时器不是更加简单么。另外,你期望使用SM420的话,你将触发DUTY指令的触发条件不要用SM400,而是使用M或者其他,那么重新ON一下M不就可以了么。

以上~

楼主:
学习了,我明天试一下是否用M能否达到效果。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