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218小数点哪去了

楼主(2015-11-08):
PLC类型:M218  触摸屏 MCGStpc1602 通过MODBUS协议读取数据

现在具体问题 读取通道%MW100  数据类型WORD  16位2进制的数据 无论是读 还是写都没有问题! 就是不支持小数点显示!

所以

楼主是想通过MODBUS RTU 协议 读取通道%MD100  数据类型REAL 的浮点数 32位2进制因为只有这个数据类型支持小数点。但在MODBUS地址表 不知如何对应!

楼猪就是简单的想 单纯的想  把小数点弄出来 能在触摸屏上显示就好了!

有大侠指点一下,跪谢了!

楼主:
将数据类型Word       数据长度16位的字  转换为数据类型real  数据长度32位的浮点数

在PLC里做 真的就只有这一个办法吗?

例:在触摸屏输入74.52 则写入间接地址“s_给定”(数据类型:数值型)在脚本中:s_实际给定=s_给定*100     则s_实际给定=7452写入%MW100中 然后转换为REAL%MD300 浮点数 在数学运算 DIV 除法 %m300 除以100 最后这才是尼玛我想要的74.52吗????

我想知道这么2的做法 真的对吗?有米有人敢站出来说两句啊?????

楼主:
为何么不能直接读呢 为啥要硬要去拐那几道弯?给这孩子指条道吧!谢谢各位高工 大侠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么不能直接读呢 为啥要硬要去拐那几道弯?给这孩子指...

楼主用的是施耐德小型的PLC吗??

楼主:
 PLC型号:TM218LDA40DRPHN

触摸屏型号:TPC1062TI

通讯协议:MODBUS RTU

问题:无法通过触摸屏读写小数点。

楼主:
通过不厌其烦的拨打施耐德的技术支持。通过日复一日的反复试验!我终于成功了!但成功的同时内心深处亦有一丝惋惜!这个论坛冷了!

楼主:
每当我看到有混队的回复后,就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网友B:
楼主不要因为一条鱼腥了一锅汤!说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吧!

网友B:
在这问什么都没有用!大多是不懂得,要么就是保守党。本人也是个划水的!还是打电话给施耐德技术支持解决问题吧!

网友C:
楼主说一下啊,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