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AC1下额定电流核定与温度的关系

楼主(2015-11-08):
请大家指点一下大容量接触器在核定AC1下的电流,都有多个不同温度下的核定电流值,为什么要核定多个温度下的电流值,二者有何关系?有朋友能提供点这块的资料吗?

网友A:
这个和材料有关系,有的材料和温升会造成导电效率低!这个是最基础的啊,电工就应该知道

楼主:
这个知道,但是我发现每个厂家选用的核定温度不一样,这个有行业标准吗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材料有关系,有的材料和温升会造成导电效率低!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但是我发现每个厂家选用的核定温度不一样,这个...

好像没有,应该是每个厂家产品的材料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