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你还会多少电工题目?

楼主(2015-11-08):
(一)自动控制基本概念

1、控制系统输出量(被控量)只能受控于输入量,输出量不反送到输入端参与控制的系统称为(  )。

    A 开环控制系统    B 闭环控制系统   c 复合控制系统    D 反馈控制系统

2、闭环控制系统建立在(    )基础上,按偏差进行控制。

    A 正反馈  B.负反馈  c 反馈  D.正负反馈

3、前馈控制系统是(    )。

    A 按扰动进行控制的开环控制系统  B 按给定量控制的开环控制系统

C 闭环控制系统    D.复合控制系统

(二)U-M直流调速系统

1、当理想空载转速n0一定时,机械特性越硬,静差率S(    )。

    A 越小  B 越大  c 不变  D 可以任意确定

2、当系统的机械特性硬度一定时,如要求的静差率s越小,调速范围D (    )。

    A 越大  B.越小  C 不变  D.可大可小

3、晶闸管电动机系统的主回路电流断续时,开环机械特性(    )。

    A 变软  B 变硬  c 不变  D 变软或变硬

4、当输人电压相同时,积分调节器的积分时间常数越大,则输出电压上升斜率(    )。

    A 越小  B 越大  c 不变  D 可大可小

5.转速负反馈无静差调速系统中转速调节器采用(    )。

    A 比例调节器  B 比例积分调节器    c 微分调节器  D 调节器

6、在转速负反馈系统中,闭环系统的静态转速降减为开环系统静态转速降的(    )倍。

    A.1+K  B.1+2K  C.1/(1+2K)  D 1/(1+K)

7.在转速负反馈系统中,若要使开环和闭环系统的理想空载转速相同,则闭环时的给定电压要比开环时的给定电压相应地提高(    )倍。

    A 2+K    B.1+K    C.1/(2+K)    D.1/(1+K)

8、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对检测反馈元件和给定电压造成的转速扰动(    )补偿能力。

    A 没有    B.有  c.对前者有补偿能力,对后者无  D 对前者无补偿能力,对后者有

9.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对主回路中电阻R和电枢电阻风产生电阻压降所引起的转速降,(    )补偿能力。

    A 没有    B 有 C 对前者有补偿能力,对后者无  D.对前者无补偿能力,对后者有

10、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通过稳定直流电动机电枢电压来达到稳定转速的目的,其原理是电枢电压的变化与(    )。

   A.转速的变化成正比      B.转速的变化成反比

C. 转速变化的平方成正比  D. 转速变化的平方成反比

11、在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中加入电流正反馈的作用是当负载电流增加时,晶闸管变流器输出电压(    ),从而使转速降减少,系统的静特性变硬。

    A 减少  B.增加  c 不变  D 微减少

12、电压负反馈加电流正反馈的直流调速系统中,电流王反馈环节(    )反馈环节。

A 是补偿环节,而不是  B 不是补偿环节,而是

c.是补偿环节,也是    D不是补偿环节,也不是

13、速度、电流双闭环调速系统,在突加给定电压起动过程中第l、2阶段,速度调节器处于(    )状态。

    A 调节  B 零  c 截止  D 饱和

14、双闭环调速系统包括电流环和速度环,其中两环之间关系是(    )。

    A 电流环为内环,速度环为外环    B 电流环为外环,速度环为内环

    C 电流环为内环,速度环也为内环  D 电流环为外环,速度环也为外环

15、在转速、电流双闭环调速系统调试中,当转速给定电压增加到额定给定值,而电动机转速低于所要求的额定值,此时应(    )。

  A 增加转速负反馈电压值          B 减小转速负反馈电压值

  C 增加转速调节器输出电压限幅值  D 减小转速调速器输出电压限幅值

16、在转速、电流双闭环调速系统中,如要使主回路允许最大电流值减小,应使(    )

    A.转速调节器输出电压限幅值增加    B.电流调节器输出电压限幅值增加

    c.转速调节器输出电压限幅值减小  D.电流调节器输出电压限幅值减小

17、当采用一个电容器和两个灯泡组成的相序测试器时,如电容器所接为A相,则(    )

    A 灯泡亮的一相为B相   B.灯泡暗的一相为B相

    C 灯泡亮的一相为c相   D 灯泡暗的一相可能为B相也可能为c相

18、逻辑无环流可逆调速系统中,当转矩极性信号改变极性,并有(    )时,逻辑才允许进行切换。

    A 零电流信号  B 零电压信号   C 零给定信号  D.零转速信号

19、电枢反并联可逆调速系统中,当电动机正向制动时,反向组晶闸管变流器处于(    )

    A 整流工作状态,控制角α<90°   B 有源逆变工作状态,控制角α>90°

    C 整流工作状态,控制角α>90°     D 有源逆变工作状态,控制角α<90°

20、调速系统的调速范围和静差率这两个指标(    )。

    A 互不相关  B 相互制约  c.相互补充  D 相互平等

网友A:
作为一个土电工我压力很大。

网友B:
楼主这是技师考试的题目啊!

网友C:
刚参加晋级考试,能做出90%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