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UPS又炸了两个,什么原因,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11-08):
如题,前几天把客户提供的ups给弄炸了,今天又弄爆了两个,至今还不晓得是何原因,请教大神分析一下。大致经过如下:客户提供了一个ups,想让我们的设备经过ups,还有客户的电脑也经过ups,但是ups的线太短了,所以客户就从我们的电箱里面取电供给ups,再供给上位机。这样用了有半个月,今天设备要加一个按钮(输入信号),我就把断路器打下来,ups没关闭,还在给上位机供电,几分钟后我接完线,直接打上断路器,啪的一声,ups爆炸了一声,一股烟味,然后产线跳闸了,过了一会叫来了客户这边的厂务,他检查了一下,一个断路器跳下来了,然后就拨上去,又是啪的一声,另一个箱子里面的ups也响了一下,于是决定把ups拿出来不用了,再加上前几天爆的两个,一共坏了三个,客户就打电话给台达的人员,他们回应明天过来看下怎么回事。搞得我心情沉重,

网友A: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给到UPS电源的电压、电流、频率是否在UPS接受范围内,上电瞬间有没有出现很高的峰值,而导致上电瞬间UPS爆掉。

这个种问题分析,台达UPS的售后工程师应该比较有经验,最好是找台达售后解决。

网友B:
除去设备本身的质量问题,个人觉得就是外部电源电源波动太大。建议加装变压稳压装置。

网友C:
UPS的型号?

如果是家用UPS你给搞到工业上用就问题比较多。还有,严重怀疑你UPS的外部线路有问题。

台达的UPS质量是非常棒的,一个位置坏三台,基本可以排除UPS本身的质量问题。UPS对电源端的要求并不高,因为现在的UPS基本都是宽电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