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5-11-08):
没用过伺服电机,就是想知道当伺服电机接受脉冲控制时,如果给伺服的脉冲还没发完使能端断开一段时间然后再接通,伺服电机是会把没走完的脉冲继续走完还是停止或者报警

网友A:
伺服使能一断开,脉冲有也不接受,已接受未完成的,根据控制要求可以清除。再次接通时,再有脉冲就工作。

楼主:
非常谢谢大家的回复,明白了

网友B(2015-12-22):
使能断开伺服电机就不再运动了,再通电的话还是要接受到脉冲命令,伺服电机才会继续动作的

网友C(2016-04-18):
非常谢谢大家的回复,明白了

波比得。

网友(2018-01-01):
感谢学习了,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