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知道谁可以帮忙看看这款编码器?

楼主(2015-11-08):
请问:不知道谁可以帮忙看看这款编码器?在哪里可以买到?谢谢!这个是意大利莱卡的编码器,设备上已经使用了20年了。

网友A:
设备上已经使用了20年了

我的个神呢,早跟新换代了

楼主:
由于老板在投资新厂建设,这些老设备还在上岗!

网友B:
分辨率  360度/转,  每转计数脉冲  360个, 单位1度, 20年前的技术 ,可以理解,现在谁会用 这么低的分辨率 编码器!

宽电压  11—— 30VDC , 选一款 24VDC 脉冲型 编码器 即可!

网友C:
绝对值的编码器,360度一圈,替换的好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设备上已经使用了20年了我的个神呢,早跟新换代了

纺织行业用20年以上的设备太多了,意大利纺机使用的电控系统还是非常耐用的。

楼主:
意大利的产品都是很贵的。

网友E:
精度低, 可以找新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