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学看看这个宝贝这么判断好坏?

楼主(2015-11-08):
看看中国数码管这么判断好坏?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通电,直流5v,看亮不。

网友B:
加电测量

网友C:
看好是共阳极还是共阴极接法,然后直接上电5V就可以看出来是否有问题!

网友D:
万用表使用电阻档,有的万用表是可以把它点亮的

网友E:
看数码管的下侧面,有型号符号,百度一哈看是那种型号

然后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逐个试试,找到公共端就好办了。

网友F:
我也跟着楼主学习学习,谢谢楼主了

网友G:
呵呵,大家很热心啊!

网友H:
我是直接用DC24V串一个22K电阻用来测试,万用表不能准确点亮数码管字段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也跟着楼主学习学习,谢谢楼主了

网友J:
直接上电就好了。最直接了

网友K:
    这个好查,先看好是共阳极还是共阴极接法,然后直接上电5V看亮啊?就可以看出来是否有问题!

网友L:
上电看亮不亮  就看出来了

网友M:
直接上次按测试,要不用万用表测试

网友N:
开起来右边那边白色的好像黑了,是不是短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开起来右边那边白色的好像黑了,是不是短路过?

 经过仔细测量是没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