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直流调速器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5-11-08):
直流调速器品牌多,调试方法各异。但故障方式和原理基本相同,控制原理也基本一样。
    以欧陆ER系列调速器为例:
    故障现象:
    1.给定给出电机不转(合接触器及解封锁后)
    A.先要看电流表的电流是否达到额定报警---》没电流电压-----》查模块的进给定端子是否有0-10V电压进来(调电位器电压可调)---》没电压进来查电位器的电源线或0V是否接上,中心头线是否接对---》看电流限幅是否被限到0(ER系列是看端子6是否和10V接上)
    B.先要看电流表的电流是否达到额定报警---》有额定最大电流没电压---》电机堵转状态(20-30秒报警)----》查电机磁场是否正常(磁场电流和电压)---》磁场正常(不正常查磁场线圈和磁场设定参数)----》脱开电机输出轴,空转电机看正常不----》正常----》查机械部分有无抱死的问题。
    2.有给定但电机转速不可控或偏低
    A.加给定转速一下最大不可控---》看给定电位器是不是给到最大或中心头焊错---》正常----》查速度反馈回路的反馈是不是和给定的电压极性相同(正反馈)----》如相同换成相反----》反馈无电压---》查测速发电机或光码盘线
    B.给定到最大转速达不到要求偏低----》查直流测速机的反馈电压计算是否正确(2000转/110V)要在参数设置里将电压折算好,可根据进行调整。光码盘看参数输入(1024脉冲)不正常会报警。(还有极端情况就是缺相,造成直流电压上不去,用示波器看波形。测进线快熔是否熔断)
    3.磁场输出不正常
    磁场输出不正常----》量磁场电压和观察磁场电流是否达到电机铭盘标值---》没达到----》查数字模块磁场参数输入是否正确(设定为电流闭环)---》正常---》将电机磁场线摘下,测电机绕组阻值是否正确(R=V/I)---->不正常磁场线圈短路(如正常,看数字模块磁场功率部分损坏没)
    4.给定就报警
    数字模块报警和查看说明书中的报警项,分别查找
    .例如:ER直流调速器部分报警:
    1)过电流报警:
    A: 进线L1 L2 L3和EL1 EL2 EL3没一一对应造成
    B: 快熔熔断 基本可以确定功率部分桥组有烧毁,换硅修理
    2)三相电压丢失:
    A: 参数进线电压设置过高,进电过低导致
    B: 测进线电压是否缺相
    C: 检查快熔是否熔断

    直流调速器注意事项:
    A: 要在进线加三相进线电抗器(可逆的选8.8V不可逆5V的压降),可以起隔离作用,少须滤波.
    B: 在主交流进电侧要按直流调速器电流按说明书配好进线3个快速熔断器.可有效保护功率部分的损坏.
    C: 在磁场交流进电侧也要搭配相应的快速熔断器保护磁场功率部分和电机磁场.
    D: 进电电压最好要高与整流出的直流最高电压,确保逆变正常,减少故障.如进380V电压最高直流电压到400V为好.
    E: 定期要清扫,检查螺丝松紧,减少故障发生.

网友A:
楼主总结的很好,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总结的很好,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