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应用的七大要素

楼主(2015-11-08):
       在工厂生产层使用工业以太网之前,必须了解它的七个要素。

  1. 网络布局

  办公室的网络拓扑布局并不适用于工厂生产层,那里采用的是工厂/机器的以太网拓扑布局。办公室以太网的基础架构通常是由商业级的产品构建,它们在恒温的环境和星型拓扑构建的交换网络中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而与此不同,工业以太网架构常常要面对多变的意外情况,因此需要具有一些额外的功能,例如高速冗余等。工业以太网会采用多种不同的拓扑网络布局方式(星型、环型、树型、线型),并使用屏蔽电缆、金属接头,具有更高的耐热耐震性能。此外,工业以太网的交换机一般由相应的自控系统集成商负责配置和维护。

  2. 通信协议

  对控制系统集成商来说,最要紧的是要认识到以太网只是一个网络架构,要使它能够在自控设备间实现通信,所以你需要一个工业级的通信协议。IEEE 802.3以太网标准定义了接线方式、数据读写规则和以太网架构的结构。虽然使用这个网络标准的不同设备可以在同一网段里实现通信,但前提条件是它们必须采用相同的网络协议,或者说“通信语言”。Profinet是一个专为工业应用设计的通信协议,它为分布式I/O、机器与机器间的连通性、机器的安全性以及动作控制提供了相应的功能。

   3. 处理能力

  这不是单纯地由网络速度的快慢决定的,而是如何快速精确地将数据传输到它该去的地方。网络的处理能力毫无疑问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它的衡量标准是单位时间内的网络数据传输量。而唯一能改进这一性能的方法就是减少通信堆栈中循环周期的次数。Profinet通信堆栈中的循环周期次数比一个标准的以太网 TCP/UDP工具要少十几倍。这是由于,Profinet为一些对时间有苛刻要求的重要工作专门设置了一个以太网实时通道,而与此同时,它的配置、诊断、路由以及“大容量数据传输”的通信都通过标准TCP/IP通道完成。

  4. 网络配置

  网络的设置简单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实现通信的编程工作绝对不能太复杂。Profinet能够通过配置而不是编程,来实现设备间的通信。通过一种对象呼应的配置设备之间内部通信的方法,而不是传统的编程调试的方法,系统集成商和最终用户能够节约至少25%的建设以及调试试车的时间。

  5. 先期计划

  仅考虑眼前的应用是不够的,当前的以太网必须能满足将来所有可能的应用需要。Profinet使用户能按照自己的步调,只采用单一的以太网网络,就能实现一个高度集成的、适用于不同控制功能(如点对点通信、分布式I/O、机器安全性、动作控制以及数据采集)的自控系统。它同样也为今后可能的扩展进行了准备。

  6. 旧系统改造

  工业以太网的要素并不仅仅局限于以太网本身,如何与现有网络和不同供应商提供的机器集成并正常工作,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既然Profinet使用的是标准以太网交换机,并采用TCP/IP的协议组件,那么基于Profinet的系统应该能适用整个自控网络,而不需要另外增加高端交换机或者特殊的功能,例如IGMP snooping和VLAN。Profinet同时也提供了将不同供应商的产品接入同一网络的解决办法。通过XML,它将每个机器作为一个部件来处理,相对独立于内部核心的控制系统,这就是以部件为控制单位的自动化概念。

  7. 费用

  对工业以太网络来说,最重要的费用支出并不是构建网络的组件,而是设计、安装和维护的部分。Profinet和其他类似的工业以太网构架采用IT技术的成果,例如OPC和SNMP,来监视和显示网络的状态。此外,它的诊断功能能够将网络的状态直接在包括plc和SCADA系统在内的自控系统上反映出来。这样组态设置和故障查找都可以在中央控制室内完成,大大简化了操作。

网友A:
恩, 不错,对于现场施工来说是个很有帮助的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 不错,对于现场施工来说是个很有帮助的说明!

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