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自控系统配合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5-11-08):
变频器与自控系统配合使用时,由于变频器与调节阀的使用是不同的,所以有些问题需要重视和注意。如:
1、对频率给定信号应尽量采用4-20mA的国际标准信号。应注意信号线的屏蔽接地,避免把干扰信号引入变频器。生产现场有干扰信号,干扰信号将影响控制的稳定性,所以要启用输入滤波器,其设定范围为0.00-5.00s。如果使用变频器内置PID功能时,还要启用反馈滤波器以增加内置PID控制的稳定性,其设定范围为0.0-60s。但要注意的是滤波时间设定过长,控制稳定,但系统响应变差;滤波时间设定过短,系统响应快,但控制不稳定;因此应根据现场的实际对滤波时间的长、短进行调整。
2、要设置好相应的手动、自动切换操作功能。可选择手操器的手动、自动、强制手动功能。必要时还可考虑电流和电压给定的冗余操作功能,即变频器的频率设定信号在正常时用电流设定,异常手动时用电压设定。即增加一只电位器来进行变频器的频率给定,这样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信号就有了电流信号和电压信号两种,由于有两种频率设定信号输入变频器,提高了冗余度。
3、一定要设置“检修开关”,就是在转动设备旁边设置“就地检修开关”,当把该开关扳至“检修”位置时,等于切断了变频器的运转信号回路,万一有人 误操作设备也转不了,以保证机械设备检修人员的安全。
4、充分利用变频器的输入、输出控制端子功能,来进行一些报警、联锁功能,以减少接线和提高可靠性。
5、对于单机或控制较简单的系统,可充分利用变频器内置的PID控制功能,以减少控制系统设备和减少投资。
6、有的变频器有控制电源输人端子R0、T0,因此应在总电源前接控制电源至变频器的R0、T0端,以使变频器跳闸后仍具备显示功能,以便分析故障原因,采取对策。

网友A:
是啊,干扰很头疼,必须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