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这么接啥意思

楼主(2015-11-08):
这是一台国外设备,国外电压是三相440V,单项就是440除以1.732也就是250V,现有一只150VA变压器是220输入,输出20V 和24V两种电压,如果照图纸上那样接,是什么意思?,我问了工程师,他有也没说个大概,说这样接了功率会变大,求大神们给讲解讲解!图纸有些地方有些问题,但不影响大概方向!变压器啥意思啊!解释降到220V ?

网友A:
楼主的描述  怎么感觉很模糊   没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B:
自耦变压器原理。

这种应用是不严谨的,投机蹊跷,因为11--12绕组与13--14绕组之间的绝缘电压是不够的,达不到隔离变压器的要求。

变压器初级是220V,电源电压是250V,他是把11---12绕组的20V电压 ”顺接“ 到初级绕组,也就是可以接受220+20=240V电压,这样接250V电源,也能在220V(0---1绕组)得到250/240*220=229.2V电压,以供230V60Hz(220V50Hz)交流接触器使用。

估计是原装的变压器损坏了,你们给临时搞的临时方案吧。规矩点还是使用原来那种初级多抽头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耦变压器原理。这种应用是不严谨的,投机蹊跷,因为11...

 不是,设计就这样设计的!看不明白

网友C:
可以这样用,实际当中20和220V漆包线耐压等级差不多,只是粗细差别

网友D:
输出20V是原边绕组相当于自耦输出部分,当变压器输入220V时,副边可以输出24V电压。这样做是不是变压器可以减少绕组数量。

网友E:
楼主你好,图画错了,变压器没有错,放了他吧。

实际变压器220VAC输入,你应该能接正确。

20VAC,24vac两路输出,你根据实际电路电压要求分别接出来,也没问题。

图画错了,你图片的变压器不是图纸中的变压器。

下面的220估计是别的地方需要一个220V火线,按说画图的人没这么吊

上面的20V,变压器内部不是这么做的。

我可不可以说,画图的人没找到变压器元件,随便搞了一个做做样子呢?

网友F:
这是变压器的正常应用。220V线圈、20V线圈和24V线圈,3个线圈随便组合。都串起来就可以接到264V电源,能得到220V、240V、44V、24V、20V和224V电压,还可以得到200V、4V和176V电压。加减法的事,一年级的算术。

网友G:
双电源输入,可以220V,也可以220+20V,20v输入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是变压器的正常应用。220V线圈、20V线圈和24V...

李工,变压器上写的“隔离变压器”,你拆开一个隔离变压器看下绕组之间的绝缘结构就会知道,这个国产变压器这么用就是瞎胡搞。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这是变压器的正常应用。220...

隔离变压器?有区别吗?

隔离的意思就是各线圈是独立的、绝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变压器的正常应用。220V线圈、20V线圈和24V...

 如果照你这个说法是可以的,那20V+220V    的容量是150VA还是多少?变大?变小?不变??

网友F:
容量是由铁芯和绕组截面决定的,如果有自耦,容量可能变大。没有自耦,容量不变。

网友H:
太聪明了,他是想低肖掉20V电压的。你量一下0和1的电压是220V吗?24V输出正常吗?市场有卖380V正负可调的变压器的。搞电的还是要规矩点,思路广点是要的。

网友I:
图纸标注位置和图标造成混乱,实际变压器上接线和图纸完全一致:1、2端接相线和零线(国内220伏),11、12(接220V,不是220伏;V30)自耦分接头是20V(20伏)电压;13、14是隔离24V(24伏)输出。其实按图纸V30就是N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

 前段时间不是讨论过隔离变压器吗。

当然有差别,线圈之间的绝缘等级不一样。初级和次级绝缘是按照380V电路绝缘等级来设计的,而真正的隔离变压器在空间上都是隔离的。次级之间的绝缘等级是达不到380V电路要求的,你拆开一个控制变压器看里面的绝缘层就明白了。

网友F:
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如果做过变压器设计或自己绕过变压器,做过试验,当然知道咋回事。

网友J:
       从这个图纸标注位置和图标很混乱,与实际变压器上接线和图纸完全不一致!

1,   图三1、2端接相线和零线(国内220伏),

2,  从图3的变压器可以看出是多抽头输出变压器,自耦分接头是20V(20伏)电压;13、14是隔离24V(24伏)输出。

网友K:
太聪明了,他是想低肖掉20V电压的。

网友L(2015-12-11):
引用 网友J:
从这个图纸标注位置和图标很混乱,与实际变...

我还是支持水哥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