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维修内置电池电压

楼主(2015-11-08):
LG  PLC K-120S的内置电池电压是多少?是锂电池吗?

网友A:
内置电池电压3.7V

淘宝上有得卖

网友B:
目前PLC内置电池电压3.7V、3V一共2种规格,还有就是超级电容

淘宝上产品质量千差万别,最好是正规经销商,买了假货耽误生产,自己考虑吧

网友:
3.7V!!!!!!!!!!!!!!!!!!!!!!!!!!!!!

网友C:
还真没注意过是多少伏,谢谢楼上的各位回答,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