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变频器V/F控制模式时电压与频率不正确问题

楼主(2015-11-08):
大家好!

      这里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我这里有一个应用,一台安川A1000变频器控制两台变频电机,控制模式是无PG的V/F控制

现场V/F参数如下:

E1-03 = F 任意的V/F曲线

E1-04 = 120 HZ

E1-05 = 460 V

E1-06 = 100 HZ

E1-07 = 15 HZ

E1-08 = 60 V

E1-09 = 0 HZ

E1-10 = 58 V

其他的电机参数是按照电机名牌输入的

问题重点:现在发生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现场频率参考值只给到了100HZ,没有给到额定值120HZ

现在的问题是输出频率为100HZ的时候 输出电压就达到了460V,我理解为V/F曲线是E1-04的值与E1-05的值是成比例出现的,但是我E1-04 = 120 HZ/ E1-05=460 V 不是应该输出频率达到120HZ时 输出电压才会到460V吗?为什么输出频率在100HZ 的时候输出电压就达到了460V?不是应该是383V左右吗?我也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希望各位老师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能按照V/F曲线进行输出? 是那个参数没有正确设置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基本电压(最高电压)和基本频率对应的,即E-05和E1-06时对应关系的,频率在E1-06到E1-04之间,此时输出电压一直为E1-05.此时电机的磁通会减小,就是所谓的弱磁运行。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你好! 我不是很理解下面这句话:

频率在E1-06到E1-04之间,此时输出电压一直为E1-05.此时电机的磁通会减小,就是所谓的弱磁运行。

我的电机名牌是 额定频率120HZ 额定电压是460V 成比例的提升电压,为什么会的磁运行了?

我现在的问题是不是只要把E1-06从原来的100HZ 修改为120HZ (与最高频率一致)

输出电压就会460V/120HZ,也就是说在100HZ运行时就不会是输出460V?而是380?

希望讲解清晰一些,因为设备报价紧急使用,没有把握也不敢轻易去测试!

参数修改以后如下:

E1-03 = F 任意的V/F曲线

E1-04 = 120 HZ

E1-05 = 460 V

E1-06 = 120 HZ

E1-07 = 15 HZ

E1-08 = 60 V

E1-09 = 0 HZ

E1-10 = 58 V

备注:我现在的问题是我要怎么设置才能够满足460V/120HZ 相对应?不能输出100HZ时输出电压就460V了,我的要求是输出频率要到120HZ时输出电压才会达到460V

希望多多指教!

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基本电压...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V/f控制下,V/f曲线上的几个对应点中,E1-04与E1-05是对应的最大频率和最大电压,E1-06和E1-13都是电机的额定频率和额定电压。

       如果E1-13没有设定,则E1-05即被认为是最大电压也是基本电压460V,基本电压与E1-06对应,所以到E1-06频率后,电压为E1-05的电压。

       高于基本频率E1-06的速度都属于超频运行(即超过额定频率的运行),这种情况下,电机的磁通会减小,就是所谓的弱磁运行,输出电压一直为E1-05。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