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怎么设置断电数据不丢失

楼主(2015-11-08):
昆仑通态与三菱plc连接通讯后怎么一断电或者将plc运行模式打为停止模式后界面数据就清零丢失了呢,第一次使用与三菱plc通讯,所以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设置数据为保持参数,或者写点脚本让断电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数据为保持参数,或者写点脚本让断电保持

那在哪里设置啊,求指教!

网友B:
用带保持的地址啊!你寄存地址用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带保持的地址啊!你寄存地址用的不对

我用的是带d的32位无符号二进制数,以前与欧姆龙相通讯时也是这么设置的,也不见出现这样的问题,第一次用与三菱连接通讯,

网友C(2016-07-13):
你PLC做掉电保持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