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画面中插入一张图片?

楼主(2015-11-09):
请问各位大侠,小弟用【菜单--画面--汇入】的方式在画面中加入一张图片,但是图片的位置和大小都不可调啊,如何能够插入一张大小和位置可调的图片?

网友A:
好像是导入吧,图片!

网友B:
先编辑好图库,然后选择选择绘图->矩形;在图库里选择图库里自己建好的图片,位置自己拖动,大小可以选图形编辑,在图形编辑里可调整

网友C:
快速插入的图片的方法:先将你要插入的图片插入到WORD或PPT文档中,然后用复制或剪切的方式送到粘贴板,接着在你的画面上拉一个绘图中的矩形,位置大小调整好,再右键点中矩形,选择“贴上图形”就好。

网友D:
楼主是在做组态吗

组态工具箱中,有位图图标,点击位图 图标后,在画面区拖出一个区域,

然后右键点击,选择装载位图,就可以从电脑中导入,可以调节大小。

网友E(2016-02-22):
要先在选项目录下的图形库里添加进去 然后随便选个元件在图形里选择你所需要的图形 选取按比例 就可以调整大小了

网友F(2018-03-27):
图形库里添加进去 然后随便选个元件在图形里选择你所需要的图形 选取按比例 就可以调整大小了

网友G:
导入图片 这个不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