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三菱触摸屏软件GT works3安装问题

楼主(2015-11-09):
安装三菱触摸屏软件GT works3时,总是显示磁盘空间不足。这个软件只有2.89G,施耐德SoMachineV3.1  3G多接近4G都可以装的上,我最小的硬盘分区都空余37G,垃圾我用360清理过了,没有用,为什么会有这样?我安装信捷、台达软件没有问题,就这软件,安装时点下一步,然后出现图2画面,我还没有选择安装他怎么就计算出我的安装磁盘不足呢?在其他网站重新下载了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大哥,求解救。

网友A:
GT works3,楼主安装一个低版本的,或者说楼主的你的电脑系统是多少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T works3,楼主安装一个低版本的,或者说楼主的...

楼主:
我的是XP系统,施耐德SoMachineV3.1  3G多接近4G都可以装的上。

网友B:
Ghost版本系统做了很多精简,很多插件或者控件均缺失,部分软件不能安装的确如此!

我的W7版本就是没法连接200系列PLC,

楼主:
好了,解决了,原来要先安装子文件下面的那个setup,才可以。

网友C(2016-07-30):
引用 楼主:
好了,解决了,原来要先安装子文件下面的那个setup,才可以。

你好,请问先安装哪个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