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 Z变址寻址的用法问题

楼主(2015-11-09):
关于永宏PLC V Z变址寻址的用法问题  最好是实际用过的大神回答一下

现象:对V寻址没问题  就是对Z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值赋不过去,监控了 Z值始终是0

楼主:
急  在先等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是不是有程序给复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程序给复位掉了

谢谢  没有啊  我都之前都没用它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是不是有程序给复位掉...

其他什么情况下会引起它复位呢?

楼主:
 这是我仿真监控的 和实际带PLC一样  R2的值大于0之后好像Z就一直为0了

楼主:
那位大神知道这个Z怎么用的啊  求救

楼主:
大神在那  求救 求救 求救

网友B:
没用过永宏PLC,但是仿真不一定全能实现功能,看看下载到PLC监视一下。

网友C:
永宏的PLC没有用过,但三菱PLC在做变址功能时,如果变址是16位的数据,Z V可以单独使用,不相干涉,如变址是32位的数据,则ZV要配合来用。即Z0V0,Z1V1成对使用,共同表示一个32位数据,不能强行拆开使用。估计楼主说的可能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永宏PLC,但是仿真不一定全能实现功能,看看下载...

谢谢  问题已解决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永宏PLC,但是仿真不一定全能实现功能,看看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永宏的PLC没有用过,但三菱PLC在做变址功能时,如果...

谢谢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