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替换S7416F

楼主(2015-11-09):
目前使用的S7-416F PLC,也用了安全程序。由于感觉速度有点慢,所以想换成S71500。哪位大侠有相关经验请帮忙回复。最好有详细流程。比如硬件怎么替换,软件是否能完全替换登登。万分感谢!

网友A:
这样的建议你咨询西门子的客服,他们比我们都熟悉!

楼主:
西门子客服也就说个大概。所以想咨询一下咱们这个强大的群!!

感谢一楼这么快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客服也就说个大概。所以想咨询一下咱们这个强大的群...

谢谢,我们可以交流,但是最终建议楼主已西门子客服为准

网友A:
楼主更换了S-1500也不见得比S7-416F快,因为S7-1500也有很多型号,主要还是CPU和容量的问题~

楼主:
用1500哪个型号能快一些,目前我们还没有选型,只是现在的系统因为通讯量和数据太大,导致通讯很慢。所以有这个想法,用1500看能否解决此问题。

网友B:
通讯慢是数据交换量太大了,看看能不能删减一些数据。没用过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