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end是什么?

楼主(2015-11-09):
X-TREND是CANOPEN还是PLC?中文名叫什么?

网友A:
楼主如果方便建议上传图片!

网友B:
百度只搜到软件,还是上图查看比较好判断!

楼主:
图片不清楚,象PLC,有点源、RUN和ERR指示灯。但标签上写了CANOPEN,有输出输入插排,上面标有X-TREND和XT-C300的字样。长大概250MM,高60MM,宽100MM,为灰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