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图尔克光电开关串联的接法

楼主(2015-11-09):
由于前期规划没做好,PLC输入点不够用,所以想三个光电开关串联接进PLC输入,那位前辈这样用过,不知可行吗?怎样接线哪?求助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不同的型号,不同的方式,请楼主详细说下

网友B:
这种光电开关如果带放大器的话,看看手册里面,应该会有逻辑设置,可以设置成“与”逻辑,通过放大器内部通讯可以做到的,只需连最后一个到PLC即可,松下的光电传感器能做,不知道你那种有没有这种功能

楼主:
图尔克的bt18-vp6x2,输出电流100ma。pnp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