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20变频器与S7-200 连接的参数设置步骤

楼主(2015-11-09):
在将MM420变频器连至S7-200 PLC之前,必须确保变频器具有以下系统参数:

   1)将变频器恢复为出厂设置(可选):P0010=30.P0970 =1。

   如果忽略该步骤,必须确保以下参数的设置:

   USS PZD长度:P2012 Index 0=2;

   USS PKW长度:P2013 Index 0=127。

   2)使能对所有参数的读/写访问(专家模式):P0003=3。

   3)检查驱动的电动机设置:

   P0304=额定电动机电压(V);

   P0305=额定电动机电流(A);

   P0307=额定功率(W);

   P0310=额定电动机频率(Hz);

   P0311=额定电动机转速(r/min)。

   设置因使用的电动机的不同而不同。

   要设置参数P304、P305、P307、P310和P311,必须先将参数P010设为1(即快速调试模式)。当完成参数设置后,将参数P 010再设为0。参数P304,P305,P307,P310和P311只能在快速调试模式下修改。

   4)设置本地/远程控制模式(即命令源):P0700 Index0=5。

   5)在COM链接中设置到USS的频率设定值:P1000 Index0=5

   6)斜坡上升时间(可选):P1120=0~650. 00。这是一个以s为单位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电动机加速至最高频率。

   7)斜坡下降时间(可选):P1121=0~650. 00。这是一个以s为单位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电动机减速至完全停止。

   8)设置串行链接参考频率:P2000 =1~650Hz,默认为50Hz。

   9)设置USS标准化:P2009 Index0=0。

   10)设置RS-485串口波特率:P2010 Index0=4(2400baud/s)、或=5(4800baud/s)、或=6 (9600baud/s)、或=7 (19200baud/s)、或=8(38400baud/s)、或=9(57600baud/s)、或= 12( 115200baud/s)。

   11)输入从站地址:P2011 Index 0=0~ 31。最多达31个变频器可通过串口RS-485总线进行通信控制。

   12)设置串行链接超时:P2014 Index 0=0~65,535ms,如设置为0ms时,即为超时禁止。

   这是到来的两个数据报文之间最大的间隔时间。该特性可用来在通信失败时关断变频器。当收到一个有效的数据报文后,计时启动。如果在指定时间内未收到下一个数据报文,变频器触发并显示故障代码F0070。该值设为零则关断该控制。

   13)从RAM向EEPROM传送数据:P0971 =1(启动传送)将参数设置的改变存入EEPR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C(2017-01-12):
赞!!可是看手册上P2009的值是要使能的??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