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仪表擂台第99期——变频电动调节阀的日常维护与检修

楼主(2015-11-09):
    智能电子式变频电动执行器是一种新型的执行机构,动态响应好、调节精度高,但其维护维修的技术性也相对加大,请将您日常工作中所遇到的维护与检修的实际问题及解决办法与大家分享。谢谢!

本擂台为2015年第二期周擂台,自本日起开始,至结贴为止,至少有一至二周的时间。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若干名:30积分。

网友A:
还没用过,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倒是用过用于阀门开度调节的PID控制器,输入为4-20mA模拟量信号,输出也是。

网友B:
没用过  不过以后可以考虑考虑用不用

网友C:
执行器、是个机电一体化的动力装置么,,,杂吗能是仪表呢?

网友D:
还没有用过,最多的就是用电动蝶阀,用模拟量加闭环控制

网友E:
这个东西还真用过,西博斯(SIPOS)电动执行器,话说我们电动风门经常出现故障(时好时坏)工艺人员在控制室无法调节,我们现场查看执行器,显示屏指示错误状态,经查看当前报错电压高,经查看电源并未出现异常,判断电源板,或者控制板故障,送修厂家检测,厂家检测报告说设备正常无故障,后继续使用,使用过程故障照旧,终于又等到停车检修时候厂家更换电源板和控制板,总算修复这个困扰大家很久的问题,后厂家带回电源板和控制板做检测,确定电源板故障

网友F:
没有用过 ,只能顶顶 活动了。。

网友G:
智能电动变频调节阀的优点

自动调节系统的执行单元工作特性对系统的调节质量影响甚大。作为自动调节系统的执行单元中的电动调节阀虽有取电

容易、信号传送快等优点,但其灵敏度和稳定性一直是个难以兼顾的问题。灵敏度调的高一些,动作响应快,调节效果

好,但电动调节阀动作频繁,启动电流大,阀易于损坏。将稳定性调的好一些,阀的灵敏度下降,死区增大,超调量增加,又不利于调节过程。原因是:一旦阀的口径确定,相对应的电动执行器及其行程时间,开关速度也就响应确定。电动调节阀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可逆两位式作用的电动执行器带动阀工作。由于执行器伺服电机转速是固定的,因此,调节过程中尤其在消除系统静差时,它是通过电动调节阀频繁的正、反两位式开关动作来完成。显然,电动调节阀频繁且直接式起动工作(没有任何降低起动电流措施),起动电流很大(为额定工作电流7倍左右)极易过热烧毁电机或控制模块,甚至撞坏减速传动机构,使电动调节阀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网友H:
故障分析与对策:

  1. 电源故障,当电源电压超过-15%~+15%的范围时,检查输入的电源电压!

  2. 过温:电机过热或者变频器过热故障,环境温度是否过高,阀门是否太涩,电机是否有断线,缺相!

  3. 过流:变频器过流,检查输入电源,检查电机的电缆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4. 过力矩:负载过大,一般是阀门太涩,带不动。

  5. 缺相

  6. 不能远程控制:看是否控制输出,控制线路存在问题。

  7. 齿轮比太大:电位器旋转角度超过340度或小于45度。

网友I:
只是用过普通的执行器,这种一看就是高大上的产品,成本啊。。。

网友J:
电动阀厂里用的很多,特别是新区的重质油综合利用装置中,但其都是切断阀性质而不是调节阀作用。主要用于装置生产的安全系统ESD中的防火阀和紧急停车切断阀,再就是延迟焦化焦化塔中的两塔循环生焦除焦中的物料切换作用。

通过这一年来的系统调试和开车准备以及开车前序工作,碰到一些电动阀的故障,今粗略的说上几句。

电动阀由于是电机作为动力设备来控制阀门调节机构的动作,因此从电动阀本身来说设置了很多保护功能来保护电动阀本身的安全性,最常见的就是力矩保护(过载保护)、温度保护、速度限制、电源保护以及各种面板操作功能保护和连锁保护。

下图为厂里一个电动阀内部的电路简图

这些保护本身是处于电动阀本身安全考虑的,为了保护电动阀本身不遭受损害,但正是这些保护往往造成电动阀不能动作或动作无法达到要求。

比如力矩保护,常常造成电动阀开不开、关不严的现象,特别是在电动阀本身前后压差较大、阀芯结焦、异物阻挡等情况下,此时处于电动阀本身的安全性,电动阀产生力矩保护动作,造成阀门无法全关,给生产带来很大困难,特别是易燃易爆场所的切料中的焦化塔的转换过程中,为此这些电动阀本身都设有蒸汽吹扫功能,防止阀芯结焦造成阀门无法关闭,而且这些电动阀本身都设有手轮机构,当电动阀本身发生力矩保护而无法全关阀门时,操作人员把电动阀模式打入就地手动模式,用手轮关闭。

再者就是电动阀本身的温度保护,为了保证电动阀内部电机线圈的安全性,电动阀内部设置了温度保护措施,一旦温度超标,电动阀就会其温度保护动作而停止工作,但如果电动阀安装的工艺中温度过高,即使保温也无法保证电动阀安装地的环境温度,此时电动阀会失去作用,为此要针对性的选择高温加长散热性的电动阀,再者必要时要使用风冷、水冷等散热措施。

电动阀的电源缺相、电动阀的外部控制策略的连锁保护、以及电动阀本身面板上的操作模式选择等等,都有可能造成电动阀无法动作,此时操作人员以及维修人员要熟练掌握电动阀的操作模式、面板查看功能,出现问题切不可莽撞的操作。

电动阀本身功能很多,各种参数设置复杂,但一般电动阀的各种参数设置在调试过程中设置完成后,以后应用就不在修改调整,所以以后的维护其参数尽可能的不要随意更改,以防电动阀的功能出现变化。

电动阀大部分都是阀位指示功能,当电动阀的开关指示反馈的信号与控制信号不一致时,一定要到现场人工确认电动阀的阀位状态,查看阀门实际的开关状态是否与阀位反馈一致,然后在对症维修,若阀位反馈不对,要查看阀位反馈的供电电源是否正常,保险有无断路现象。若阀位反馈与实际的阀门开度一致,工艺紧急情况下可先用手动模式的手轮模式操作正常,作为紧急处理,如果生产允许,则可以先用手动模式调整到全关或全开位置,然后在对电动阀重新校准一次,做到电动阀的开关与阀门的开关向匹配。

网友(2016-01-09):
没有用过,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K:
只是用过西门子的阀门定位器,效果不错,只是维护的时候特别注意气源的干净程度,油水分离器一定要加,其他还好,相应速度很快。

网友L:
项目上没有具体用用过,之前也稍微接触了解过SMC的电气比例阀,可以实现气压的连续调节,输入输出各有一路模拟量,输出还有一路开关量,但是方案做到一半被客户停下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