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公司笔试范围

楼主(2015-11-09):
这次做的笔试是技术卷,因为西门子是double e公司(电子电气),所以试卷中电子和电气(主要是电机)的知识都考到了,而且试卷内容和往年的很像,所以我就在曾经的试卷上我再加了一点今天做到的题目发上来了~

1.解释什么是串行通讯,与并行通讯有什么区别。以太网(串行)、usb(串行)、红外线分别属于何者?
串行通讯的速率是9.6kpbs代表什么含义?

2.西门子的模拟输入模块能够将传感器的4-20ma电流信号对应线性转化为0-27648的数值,如果在程序中读到一个十六进制的数1fff,那么传感器的电流是多少?

3.客户的控制系统使用数字量输出模块,要在输出通道上接一个电流1.2ma的电磁阀,客户认为当输出通道接通再断开后,电磁阀的内部线圈会存储一定的电能,他想通过外部的电路完全释放这部分电能,请问如何设计外部电路?

4.二进制数10000111与10110110进行xor的运算结果是多少?十六进制数5e与c6之间进行or的结果是多少?

5.试列举电机调速方法,比较这几种方法。

6.请试分析rs232c,rs485与 rs422之间的区别与特征

7.针对连续自动控制系统的常用分析方法有哪些?什么是pid算法,电解个参数分别起到什么什么功能?

8.阅读下面的c代码,写出答案:

  main()

  { int f;

  int a[10]={1,2,3,4,5,6,7,8,9,0};

  int *p;

  for (f=1;f<5;f++)

  a[f]++;

  printf("%d/r/n",a[0]);

  printf("%d/r/n",a[1]);

  printf("%d/r/n",a[4]);

  printf("%d/r/n",a[5]);

  printf("%d/r/n",a[6]);

  }

9.在交流电路中,常见的负载类型有哪些?它们的区别是什么?白炽灯、电热丝、变压器各属于何者?
感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滞后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时负载为感性(如负载为电动机、变压器)。
容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超前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时负载为容性(如负载为补偿电容)。
阻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负载电压没有相位差时负载为阻性(如负载为白帜灯、电炉)。

10.22kw电机,额定电流ln为40a,正常启动电流为7倍的ln,启动时间6s,现有热过载继电器3ua5540m-8m串接在电机主回路中对电机进行过载保护,过载整定电流范围为36-45a脱扣〔跳闸〕曲线如图。请问该过载继电器冷态运行整定为36a时,可否保证电机正常启动而不会误脱拉?如不能,预计脱扣时间为多少?

11.三相交流电动机分为那两类?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同步和异步

异步电机是一种交流电机,其负载时的转速与所接电网的频率之比不是恒定关系。异步电机包括感应电机、双馈异步电机和交流换向器电机。感应电机应用最广,在不致引起误解或混淆的情况下,一般可称感应电机为异步电机。

普通异步电机的定子绕组接交流电网,转子绕组不需与其他电源连接。因此,它具有结构简单,制造、使用和维护方便,运行可靠以及质量较小,成本较低等优点。异步电机有较高的运行效率和较好的工作特性,从空载到满载范围内接近恒速运行,能满足大多数工农业生产机械的传动要求。异步电机还便于派生成各种防护型式,以适应不同环境条件的需要。异步电机运行时,必须从电网吸取无功励磁功率,使电网的功率因数变坏。因此,对驱动球磨机、压缩机等大功率、低转速的机械设备,常采用同步电机。由于异步电机的转速与其旋转磁场转速有一定的转差关系,其调速性能较差(交流换向器电动机除外)。对要求较宽广和平滑调速范围的交通运输机械、轧机、大型机床、印染及造纸机械等,采用直流电机较经济、方便。但随着大功率电子器件及交流调速系统的发展,目前适用于宽调速的异步电机的调速性能及经济性已可与直流电机的相媲美。

同步电机和感应电机一样是一种常用的交流电机。特点是:稳态运行时,转子的转速和电网频率之间有不变的关系n=ns=60f/p,ns称为同步转速。若电网的频率不变,则稳态时同步电机的转速恒为常数而与负载的大小无关。

同步电机分为同步发电机和同步电动机。现代发电厂中的交流机以同步电机为主。

工作原理
◆主磁场的建立:励磁绕组通以直流励磁电流,建立极性相间的励磁磁场,即建立起主磁场。

◆ 载流导体:三相对称的电枢绕组充当功率绕组,成为感应电势或者感应电流的载体。

◆ 切割运动:原动机拖动转子旋转(给电机输入机械能),极性相间的励磁磁场随轴一起旋转并顺次切割定子各相绕组(相当于绕组的导体反向切割励磁磁场)。

◆ 交变电势的产生:由于电枢绕组与主磁场之间的相对切割运动,电枢绕组中将会感应出大小和方向按周期性变化的三 相 对称交变电势。通过引出线,即可提供交流电源。

◆ 交变性与对称性:由于旋转磁场极性相间,使得感应电势的极性交变;由于电枢绕组的对称性,保证了感应电势的三相对称性。

运行方式
◆同步电机的主要运行方式有三种,即作为发电机、电动机和补偿机运行。 作为发电机运行是同步电机最主要的运行方式,作为电动机运行是同步电机的另一种重要的运行方式。同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可以调节,在不要求调速的场合,应用大型同步电动机可以提高运行效率。近年来,小型同步电动机在变频调速系统中开始得到较多地应用。 同步电机还可以接于电网作为同步补偿机。这时电机不带任何机械负载,靠调节转子中的励磁电流向电网发出所需的感性或者容性无功功率,以达到改善电网功率因数或者调节电网电压的目的。

12.请写出交流异步电动机转速得计算公式,并算出相对数为2,转差率为0.04,电源频率为50hz时,电机的转速。

13.整流器、斩波器、逆变器分别完成什么功能?

14.晶体三极管有哪三级?pnp和npn型三极管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15.在某个过路控制系统中,客户采用了总线通讯方式向中央控制器传递现场信号,总线的通讯率1.5mbps,协议中规定了数据字节包括一个起始位,一个停止位,7个数据位,一个校验位,采用奇校验。而一个数据帧包括了二个开始字节,16个数据字节一个结束字节和一个crc校验字节。中央控制器每收到5个数据帧后,可以得到一组完整的运行参数,请问中央控制器每分钟可以得到多少组锅炉的运行参数;

16.英语阅读题,一页半说明文以及数据,三个小问题。有专业术语。比较头大;,是关于以太网的,只要是求equivalent distance和bit time 图不好意思,没有能记下来。只有这些题目了。是sales100的技术笔试。

bless all今天的笔面的xdjm!

上面加粗体的都是我做到的题目

剩下的题目补充下:
17. 求一个电桥的电阻,很简单的,图现在画不来

18. 电压380 v,有三相电机12台,电功率7.5kw的6台,电功率4kw的4台,电功率1.5kw的2台,问整个电路的负荷()电流值

19. 一个模拟输入输出电路,问其中的电容有什么作用,如果换成是电流信号应该怎样接线,a/d转换的转换精度和分辨率的关系

20. 什么市共模干扰

21. 单相照明电路u=220v,20盏40瓦的日光灯,功率因数0.5,另一条支路上市40瓦的白炽灯10盏,问总电流

22. 根据三极管的三个电位判断市pnp还是npn管
1) u1=3v,u2=2.5v, u3=12v

2) u1=3v,u2=11.3v, u3=12v

3) u1=3.5v,u2=2.5v, u3=12v (数据可能有差错)

23. osi 标准网络参考模型的七层结构?交换器、路由器、集线器分别是中的哪一层结构。

24. tcp/tip中子网掩码的作用

25.异步电机的启动方式

中国自动化招聘网整理发布

一共19道题目的样子,90min完成

网友A:
这是西门子招的笔试?

网友B:
西门子的考试?都是专业知识啊

网友C:
这一般人肯定是做不来的啊

网友D:
好多好像知道一点,但要突然描述出来,还真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呢!

网友E(2016-02-23):
如此专业的题目让小弟学习了啊

网友F(2017-04-19):
看完后内牛满面啊,这要描述出来自个真写不出来

网友G:
题目倒是不错。有答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