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一个模拟量2个设备使用

楼主(2015-11-09):
以前一个传感器的电流信号,通过一个设备 将电流信号 分成 2路,分别供PLC带的4ad 和 变频器的 电流输入。

后来由于 这个电流分路器 太容易坏,想不用。大家有没有好办法,使得一个模拟量 2个设备用?或者PLC能不能将 模拟量的电流信号 转发?

或者能不能 采用 电压信号,然后将 4ad和变频器 并联在上面?

望高人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直接输入PLC,然后PLC再输出一个给变频器不就得了???

网友B:
楼上正解,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通过D/A出去?

主要是想找一个可靠的,省钱的办法

网友C:
电流输出的通常的负载电阻都是最大500欧的。这不就是等于串联两个电流负载啦。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D/A出去?主要是想找一个可靠的,省钱的办法

省钱的话,直接把2个通道串接起来就行了!

千万要注意2个设备的电流信号地不能连接,否则就会出问题甚至烧毁

网友D(2017-07-08):
进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