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伴热带的种类

楼主(2015-11-09):
电伴热带的种类及其特点 :

电伴热带就伴热类型可分为两类:

恒功率电伴热带和自控式电伴热带。

恒功率电伴热带又分为并联式和串联式。 恒功率单相并联带,电源母线为两根平行绝 缘线,在绝缘层上缠绕电热丝,并将电热丝每隔 一定距离(即发热节长6)与母线连接,形成连续的并联电阻。母线接通后,各并联电阻发热,因而形成一条连续的加热带。由于恒功率单相并联带 散热面积较小,常适用于短距离小口径管道和体 积较小的设备伴热。 恒功率三相并联带,结构类似恒功率单相并联带,但电源母线为3根平行绝缘线,绝缘层上的电热丝每隔一定相等距离(即发热节长)使电热丝依次分别与3根电源母线两两反复循环连接, 在每两相间形成并联电阻。当母线接通380V电压后,各并联电阻同时发热,形成一连续的三相供电伴热带。由于其有3根母线,产品外形更趋扁平,增大了散热面积,且能均衡电网负载,常适用于较长距离大口径管道和容器伴热。恒功率三相串联带一般为三芯结构,3根相当长的相同结构的平行绝缘铰线作为电源母线,也为发热芯线,将一端可靠短接,另一端通380V三相电,形成一星形负载。但该伴热带发热量小且不均匀,较少应用。无论何种恒功率电伴热带,其单位长度发热量恒定,适用于温度要求非常严格的场所,因此恒功率型电伴热带应配有温控器来监控其温度,当温度过高时切断电路。电伴热带外层的编织层不仅起着传热和散热的作用,还可提高电伴热带的整体强度同时作为安全的接地线。恒功率电伴热带最大特点是总的起动电流比较小,在运行过程中基本上无功率衰减。

自控式电伴热带:

又称自限式电伴热带,有单相和双相之分。单相自限式电伴热带一般是由导电塑料和2根平行母线外加绝缘层构成,无单独发热丝。在每根电伴热带内,母线的电阻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当伴热带周围的温度变冷时,导电塑料产生微分子的收缩而使碳粒连接成电路,电流流经这些电路使伴热带发热;当温度升高时,导电塑料产生微分子的膨胀,碳粒渐渐分开,引起电路中断,电阻上升,伴热带自动减少功率输出。这种电伴热带的功率随周围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自控电伴热带其发热材料一般为导电塑料,也有PTC合金、PTC高分子材料、陶瓷PTC材料。该材料具有很高的正温度系数,常称PTC伴热带,具有PTC特性的材料既是电发热元件,又是温度测量元件和功率调整元件,因此使用该电伴热带不需设置温控器。

网友A:
好帖!在北方变送器安装时,使用自控式伴热带既方便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