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三菱人机界面GOT2000 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5-11-09):
三菱GOT2000  1.图形等高等宽在哪里

 2.文本为什么不能高于数值输入

3.怎么做一个两种语言显示切换

网友A:
没用过三菱的人机界面,但是两种语言应该可以用可见性来实现。

网友B:
1:楼主所说的等宽等等高,好像确实在WOKS-3软件里没有发现。

2:语言切换可以在公共设置菜单下拉的注释里,点击进去以后,添加新的注释组,然后把不同的文字对应到两个组里,设定好组切换的软元件。以后要做按钮标签时,选择注释标签,并在屏上做好注释组切换的开关就可以了。但是这样做有一个缺点就是,中英文的文字长度往往不一样,这样切换以后,画面可能会比较乱,不整齐。我的一般是做两组同样的画面,在开机画面用画面切换按钮切换。分别进入中英两个操作画面。

3:“文本为什么不能高于数值输入”不清楚楼主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楼主所说的等宽等等高,好像确实在WOKS-3软件里...

太感谢了O(∩_∩)O    就是我现在这个输入数值框下面有一个文本   但是不管我怎么弄文本始终在下面

网友D:
两种语言可能要使用多语言功能了吧

网友B:
估计就软件设定了吧,文本的优先级没有其他元件的级别高,故两者重叠时,文本被遮挡。把两个元件拉开,就可正常显示了。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1:楼主所说的等宽等等高,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就软件设定了吧,文本的优先级没有其他元件的级别高,...

好  O(∩_∩)O谢谢  大神那个got2000的键盘可能可以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