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配电箱的操作方法及检修注意事项

楼主(2015-11-09):
防爆配电箱正确的操作方法:

    1、根据工作现场的实际照明需要,确定灯具的安装位置和方式,然后按灯具到220V电源接点的距离备好相应长度的三芯电缆线;
    2、先卸下接线腔上的固定螺钉,拔出接线盒的接线部分,按照产品说明书及实际情况进行安装;
    3、在更换灯泡时,应先切断电源,然后用内六角扳手卸下壳体上的紧定螺钉,用大螺丝刀或其它工具旋松灯盖6圈,再用手小心将灯盖缓慢卸下,旋下旧灯泡换上新灯泡。

    防爆配电箱的作用很大,如果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操作,而导致了防爆配电箱失爆,那后果就严重了。所以,防爆配电箱正确的操作方法我们一定要记住,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

   防爆配电箱主要用在较为危险的地方,其作用也是相当强大。但是,防爆配电箱在强大,也是一件产品,也需要人们对其进行检修。由于防爆配电箱本身与性能关系,其检修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检修人员也必须要牢记防爆配电箱检修注意事项,才能对防爆配电箱进行工作。

    防爆配电箱安全检修注意事项:

    1、防爆配电箱操作人员必须要穿好防静电的衣物,不得空手或者戴着湿手套操作。
    2、检查安装工具附件是不是好的,有些工具的保护位置破损,会使安装工具成为危险物品。
    3、防爆配电箱接通电源后,有些人会检测防爆配电箱的线路是不是通电的,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用手直接触摸或者身体直接接触,纵然防爆配电箱有出厂检测,但不排除每个地方都安全。还有在防爆配电箱运行时,千万不可以进行拆装,必须要先断开电源,然后用测电笔测试的确没有通电之后,这样才可以进行拆装检修工作。
    4、如果可以的话,最好维修防爆配电箱的时候,有多人在现场,这样即使一个人出了事故,另外一些人还有可能有机会抢救。

    防爆配电箱的使用,本身目的就是为了更加安全,如果我们在检修时,出现事故,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同时要提醒朋友,防爆配电箱的检修,对检修人员也是有要求的,这点希望老板们能够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