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接线问题

楼主(2015-11-09):
PLC FX3U-16MR/ES-A  在写入程序时 只有在输入端的N和L端需要220v电源才能写入程序吗?

第一次使用实体plc,没接过线。请教位老师傅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说得很多,必须供电后,运行开关打到STOP状态,才可以写入程序。

建议你先找找3U系列的使用手册,边看手册边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说得很多,必须供电后,运行开关打到STOP状...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