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卷绕机自动换筒

楼主(2015-11-10):
我公司准备自己开发一套自动换卷的卷绕设备,以前已经开发成功了成功了第一代卷绕设备(没有自动换筒功能),横动到纱部分还是采用进口驱动器来完成,卷绕轴准备采用2台MD330变频器,牵引部分采用普通的变频器,张力控制采用恒线速度控制方式,牵引辊和卷绕轴中间加位置传感器,通过PID调节浮动辊的位置控制材料的张力,请问如何实现自动换筒功能?

网友A:
自动换卷,需要机械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换卷,需要机械实现的!!!

机械部份已经基本搞定了,动作可以完全!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自动换卷,需要机械实现的!!!     内容的回复:机械部份已经基本搞定了,动作可以完全!

朋友是那里的如果方便可以当面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自动...

河北的,楼主是哪里人

网友B:
跟机械手的程序差不多吧?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自动换卷。.

收卷应有两个收卷轴,一个换卷电机及机械传动机构。另外需要切刀和压辊。控制方面还是有些门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换卷。.收卷应有两个收卷轴,一个换卷电机及机械传动...

机械部分,切刀机还盘部分已没有问题,主要是在换盘过程备用卷轴和工作卷轴转速匹配问题!

网友D:
换卷的过程中要保证备用卷轴的线速度和转盘的线速度之和等于工作卷轴线速度

网友C:
不懂,做做看,能否做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卷的过程中要保证备用卷轴的线速度和转盘的线速度之和等于工作卷轴线速度

是的你说的没错,我准备用Md330来做,利用预驱动功能,由于从未使用过该变频器,所以想请教这用过预驱动功能的朋友传授些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CMJ1...

上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