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这段PLC SCL语言写的程序

楼主(2015-11-10):
这段西门子S7-300的SCL语言编的程序不是很明白,看了两天了还是不明白它的功能,老板催得紧,头发都急白了,急求大神帮忙解读下不胜感激!!!

函数里面的变量中文意思是小弟翻译解读的,整体的函数功能不是很懂,向各位大神请教!

第一张图片是函数的输入输出,后面几张图是具体函数

网友A:
不是每段程序都有说明嘛。

我手机看的感觉图片不太清楚。

楼主:
谢谢大神,说明是能看懂,就是具体的算法不是很懂,输入输出的关系不是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每段程序都有说明嘛。我手机看的感觉图片不太清楚。

谢谢大神,说明是能看懂,就是具体的算法不是很懂,输入输出的关系不是明白

网友B:
我也是初学,看着好复杂啊 这个只有大神能解了 哈哈 坐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初学,看着好复杂啊 这个只有大神能解了 哈哈 坐等吧

额,谢谢关注,相互学习,坐等大神!

网友C:
我们可以做这种项目,有意向就聊聊

网友D:
大致看了一下,就是设定加减速的,设定加速,匀速,减速。。。。这个经常要用到,比如电梯运行。。。。。。比如你要要电梯运行3层,那么定好距离,设定好最高速度,设定好加减速时间,调用一下这条指令,后面是输出指示,当处于加速度时,bup输出1,当处于减速时候,bdown输出1。。。简单看了一下。。。。就是这些了。。。大框框不会错了。。细节部分自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致看了一下,就是设定加减速的,设定加速,匀速,减速。...

就是第一部分cycle time怎么运行的,怎样计算程序的运行时间的

CycleTime(IN:=TRUE, PT:=T#1h);

  OneCycleTime := DINT_TO_REAL(TIME_TO_DINT(CycleTime.ET));

  CycleTime(IN:=FALSE, PT:=T#1h);

  CycleTime(IN:=TRUE, PT:=T#1h);

  // Check current cycle time 检查当前的循环时间

  IF OneCycleTime < 1 THEN

    OneCycleTime := 1;

  END_IF;

  // Fixed cycle time 固定循环时间

  OneCycleTime := 100;

这段程序不知道什么意思,求大神继续指导,有啥关于西门子SCL的相关资料么,我邮箱854999083@qq.com

网友D:
循环时间是,比如你设定一个加速匀速减速周期,最少20秒,可是你的循环时间设定为15秒,显然不合适,怎么也要比20秒要长吧。。。30,40等

网友B:
大神,您说的啥意思,我怎么看不懂啊,程序里cycletime 不是设定为100ms吗?加速段分为直线加速10s和曲线加速2.5s,fEndRoundPoint 是啥意思?请指教

网友E:
看着像学过的C语言,不过都还给老师了。。。

惭愧。。。

网友F:
这是一个控制加减速的功能块,具体里面的程序你可以不用管它,你只要会使用它就行了!

网友G(2016-01-26):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I:
他注释说的比较清楚了!自己在仔细看看看!就察不多了

网友:
hi,最大的问题是要理解CycleTime及OnecycleTime是什么?

    然后再到PLC程序中去去看interface中的描述。

    理解Pascal的语言规则,再看点继承与封装的基本知识就可以了。

使用功能块不需要理解内部的东东,你只要知道它能干什么,输入输出放在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