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rogrammer不能与STSMAC WAY方式在线工作

楼主(2015-11-10):
使用网络设置“STSMAC WAY”方式在线工作,无法连接PLC,“Toolbus”就可以,这是为什么?

还有就是“HostLink”协议,是不是只能在“STSMAC WAY”方式?谢谢

网友A:
两个不能同时在线,需先把Toolbus在线取消,然后在“STSMAC WAY”方式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不能同时在线,需先把Toolbus在线取消,然后在...

在线取消是什么意思。。本人初学,不太懂。。。谢谢额

网友B:
在线取消就是退出目前的在线状态,然后在连接STSMAC WAY在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取消就是退出目前的在线状态,然后在连接STSMAC...

我用新的程序连接STSMAC WAY在线都连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在线取消就是退出目前的在线状态...

我查了一下,欧姆龙好像没有STSMAC WAY网络类型,是SYSMAC WAC吧?这是一个串口协议,需要通过串口选件板来进行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恩,写错了,是SYSMAC WAY,我网络类型选这个,设置里面选Host Link,在线连不上。。(我在想是不是串口线的问题,用的串口线是TPC-CQM1)